[产品] 都是高性价比手机,红米k60 ultra和一加ace 2pro选哪个更好?

楼主(2023-08-17):
最近中端手机市场又有大动作,红米和一加都发布了高性价比手机,一款是红米k60 ultra、另外一款是一加 ace 2pro,两款手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而且都搭载了顶级处理器,引起了广大用户的热议。
如果近期想买新手机,就可以考虑这两款机型,那么这两款手机该如何选择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两款手机的配置,看完就明白了。

红米k60 ultra配置详情
参考价格:2599元——12G+256G、2799元——16G+256G、2999元——16G+512G、3299元——16G+1TB、3599元——24G+1TB。
基本配置:搭载天玑9200+处理器,配备LPDDR5X+UFS4.0存储规格,拥有x7独显芯片,正面是一块1.5k高亮高刷直屏,内置5000mAh电池,支持最高120w快充,前置2000万像素主摄,后置5000万像素索尼IMX800大底防抖主摄+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机身尺寸:162.15x75.7x8.49mm,机身重量204g。
外围配置:支持屏下指纹识别、x轴线性马达、NFC、红外遥控、双扬声器、5000mm²超大不锈钢vc散热、IP68级别防尘防水、北斗高精密卫星定位、搭载MIUI 14系统。

一加ace 2pro配置详情
参考价格:2999元——12G+256G、3399元——16G+512G、3999元——24G+1TB。
基本配置:搭载骁龙8Gen 2处理器,配备了LPDDR5X+UFS4.0存储规格,拥有x7独显芯片,正面是一块1.5k灵犀触控曲面屏,内置5000mAh电池,支持最高150w长寿闪充,前置1600万像素主摄,后置5000万像素索尼IMX890大底防抖主摄+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200万像素微距镜头。

机身尺寸:163.1x74.2x8.9.8mm,机身重量210g。
外围配置:支持超薄光学屏幕指纹、(0916)x轴线性马达、NFC、红外遥控、双扬声器、重力感应器、陀螺仪、WIFI 7、15根电竞级天线、超级n25 5G信号、搭载Color os 13.1系统。

对比分析
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简要分析如下。
1、性能方面
两者都是顶级性能配置,虽说红米这次把天玑9200+调的很好,但在市场中的搭载这些机型的综合表现来看,骁龙8Gen 2处理器还是要更出色一些,都有x7独显芯片,能让性能和画质更进一步,区别较大的可能是散热表现,一加ace 2pro采用航天级天工散热系统,vc散热面积高达9140mm²,比红米k60 ultra强了很多。
2、屏幕方面
红米k60 ultra是直屏,一加ace 2pro则是曲面屏,都支持1.5k分辨率,但整体素质红米k60 ultra表现更出色一些,拥有144Hz刷新率、2880Hz高频PWM调光,以及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而一加ace 2pro则是120Hz刷新率、2160Hz高配PWM调光,以及1600尼特的峰值亮,从护眼性、流畅度和亮度这几个方面来看,红米k60 ultra更好很多。
3、续航方面
红米k60 ultra的配置上5000mAh电池+120w快充,一加ace 2pro则是5000mAh+150w快充,续航方面都很强悍,但一加ace 2pro在充电速度方面会更优秀一些。

4、影像方面
红米k60 ultra的前置主摄像素更高,而且是索尼相机,自拍会更好,后置主摄两款手机都采用大底传感器,红米k60 ultra的索尼IMX800底更大,但和索尼IMX890差距并不会很大,红米k60 ultra是7p镜头,一加ace 2pro是6p镜头,从配置参数来看,红米k60 ultra或许会更好,但影像算法方面一加ace 2pro有oppo旗舰级水准,还支持光子矩阵技术,所以在真实成像的照片上,一加ace 2pro也不差,两者之间拍照都还行,而且差距很小。
5、外围方面
外围方面两者各有优点,红米k60 ultra有IP68级防尘防水,耐用性更强,而一加ace 2pro有更强的振动马达、超薄光学指纹识等。
机身设计方面,一款直屏手机一款是曲面屏手机,但都是塑料边框,后壳的质感都不错,但一加ace 2pro的机身稍微厚重一点。

购买建议
这两款手机都有顶级性能和高性价比,但定位稍微有些不同,也可以说是两档不同类型的机型,如果预算更低,追求极致性价比,可以考虑入手红米k60 ultra,最低两千五六可以买到,还有更高素质的屏幕和IP68级别防尘防水。
如果预算更高一些,更追求品质体验,可以考虑入手一加ace 2pro,价格在三千元以上,有更强的温控表现,指纹识别和震感也更优秀。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款手机呢?

网友A:
个人选骁龙,MTK坑我千百遍

所以我等红米K60S版

网友B:
所谓的看家本领其实就是堆料:堆像素,堆电池,堆运存,堆屏幕分辨率,反正用户就认这些,

堆了有没有效果先不管,可以把没用,但不能不堆,可以不用,你不能没有。

当然理论上堆了是又效果的,实际上是堆得多了,觉得又有空间可以发挥了,然后系统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后台刷广告了,各种软件可以留更强大的后台了;最后用户的体验就是:好像升级了,但好像又每升。

网友:
小米、红米的按键手感都太拉跨了。。。

网友:
说的天花乱坠,到手也就那样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一台手机中的厂商app(账户,云盘,钱包,浏览器……)第三方app,一年能给厂商带来多少利润?500够不够?
如果够的话,我愿意一年出500,把这些app全部全部弄掉,只保存 电话,短信,文件管理(不能联网),可以通过usb数据线,将app放入手机后,从文件管理打开并安装。
大家觉得可行不 ?

网友:
k60 ultra出来了,K60也不降价,昨天刚入手K60

网友:
关键是哪款广告少,红米广告忒多。

网友:
现在骁龙8芯片挤牙膏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看家本领其实就是堆料:堆像素,堆电池,堆运存,堆屏幕分辨率,反正用户就认这些,

堆了有没有效果 ...

说道点子上了,每次升级感觉性能提高的好牛叉,实际应用体验然并卵,所以现在我更在意的是系统的优化。
我的麒麟980用了4年了,现在除了电池有些衰减,其他一切正常,256G存储快被我用完了(4年的照片都没删过),经常几个月不关机,系统依旧很流畅,虽然这个CPU性能确实可以,但是放在现在确实落伍了,但是手机整体使用体验我还是很满意,我认为还是系统优化的功劳更大。

网友:
没有换手机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疑问,一台手机中的厂商app(账户,云盘,钱包,浏览器……)第三方app,一年能给厂商带来多少利润 ...

  我估计真要这样做,没有人愿意。 也就是说免费去掉这些厂家APP可以,但是如果要付费才能去掉,绝大多数人要骂的更狠,不愿掏这个钱。
   另外,云盘 钱包  浏览器 ...这些APP是有用的,总是要装的,目前好像还没有免费的完全无广告的APP可用,所以,反抗不过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吧。就像是古代皇帝选皇后,很多时候自己说了不算,只能听别人安排,但是可以自己另找新欢,把皇后供起来养着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个人选骁龙,MTK坑我千百遍

所以我等红米K60S版

MTK有哪些坑?一次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MTK有哪些坑?一次也没用过

用一次就知道了,MTK虽然是老牌芯片供应商但是高端真的没他什么事,尤其是需要长期高频率高压力使用的环境下

网友:
矮子里面拔将军,真不好选。

网友:
我只用千元机

网友:
看个人需求。不打游戏的话,选便宜的

网友:
都没啥换机的欲望了。

网友:
本人一不买小米,二不买华为,三不买镜头凸出的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