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头散件给科麦斯小电磨拼凑个简易可调电源

楼主(2023-08-17):
前段时间跟风撸的小电磨,没调速,想着低成本给它整个可调电源吧。高成本它也配不上不是
于是就有了这个基于lm2596的简易可调压电源。
为啥用lm2596,便宜啊
wechat_upload169226366064dde4ec0541c
wechat_upload169226366064dde4ecbc11e
找一个美凯的12伏电源壳子,大小合适 塑料材质不错,合适位置裁个洞当电压表头显示窗口,再用磨砂手机壳的背板给表头做块防护玻璃。
wechat_upload169226375464dde54a8bf73
磨砂手机壳背板 透过它 表头LED光线也柔和一些。
wechat_upload169226366464dde4f0ab465
准备上机的电压表头
wechat_upload169226366164dde4edbbae0
调压电位器
wechat_upload169226366364dde4ef228e2
wechat_upload169226366664dde4f256b48
下面就是装壳合体了。过程忘拍了 502粘的 懒得拆
wechat_upload169226366764dde4f3b1b8a
wechat_upload169226375264dde548f3940
工作图
wechat_upload169226366964dde4f55588d
谢谢欣赏

网友:
楼主调压模块直接上

还有个pwm调速模块

网友:
既然上模块了,就用pwm的

网友:
看起来挺舒服,花费了不少时间吧。

楼主:
手头没有pwm调速模块, 就用这个红包后零元购代替了。这玩意和小电磨都是放上班的地方粗用的,讲究不得 lm2596这玩意走不了大电流,配合同样弱鸡的小电磨 也算物尽其用了。

网友:
我也录了一个,吃灰中

网友:
纯调压的,电压低了电磨没劲吧。

网友:
电源改的挺漂 亮,实用

网友:
外壳改的挺漂亮电源改的不错

网友:
电源改的挺漂 亮

网友:
菜总这孔开得工整

网友:
早晚会烧毁这个模块

网友:
pwm调速模块改吧

网友:
开孔看不出痕迹,不仔细看以为开模新产品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 就直接外置个充电器壳子 串到12V输出外面了
实际应用时作用不大 因为这小电机电压给小了没啥效果  除非是打磨塑料一类的软料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这磨低电压待载不行。。。无力

网友:
我撸了两个电摩,劲头不是很大,弄了3节锂电池加保护,接了一根DC电源线,可以拿着到处跑了

网友A:
看看,电压调低了电机有劲么,比如打磨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压调低了电机有劲么,比如打磨之类的

8v-12v之间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