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一个眼镜框

楼主(2023-08-17):
眼镜框散了,是镜框焊接的螺丝口掉了,半个米粒不到,接触面太小,用锡焊可以但是不能吃力。想办法DIY一个。

这是锡焊几次后惨样

另辟小径,一节铜线

敲扁,打孔

修磨

准备压上凹槽,便于和镜框贴合

反复压

最后不行,还是这样压着敲

最后这样成型

有弧度

另一端修平

螺丝试一下

卡镜框上试一试

效果马马虎虎吧

上锡

弯成L形

假装焊上了看看

一不留神就这样了

位置马马虎虎

线条也凑合

正面看看

另一边

最后效果

做备用眼镜吧。
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人肉3D打印!大师!大师啊!膜拜!

网友:
这手艺,真的可以啊

网友:
东西小更显本事大

网友:
这个水平是不是属于工匠之类的,佩服佩服!

网友A:
技术真好。只是觉得铜的镜框遇到汗水容易被氧化变绿。

网友:
省下几千大元。

网友:
该还了,tb配一套200块

网友:
真是心灵手巧啊。

网友:
好手艺,你这是要抢奸商的饭碗啊

网友:
维修手艺不 错

网友:
手挺巧修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真好。只是觉得铜的镜框遇到汗水容易被氧化变绿。

这个是右边,正是频繁手捏的部位,所以才会脱焊。每天摸上十几次,只会越用越亮

网友:
焊上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这是什么配方。

网友:
找差不多的镜框配上

网友:
楼主的手工活做得真好

网友:
锡焊不大结实吧?铜钎焊或者焊空调铜管的焊法比较牢固

网友:
手工真好,没用对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