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带散热风扇的QI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3-08-17):
在办公室使用还是蛮方便的 ,速度比不上快充,没事就放着,随时可以补充电量

正面红色,橡胶底座和正面,防滑设计,手机上上去不会滑动

typec接口

输入电压功率要求,15W级别

掀开香蕉面板,卸下螺丝

线圈和散热铁板

散热风扇居然是AVC的  好评

主控板全貌

整机的控制单片机

拆散了 ,所有的零件。等会吃饭后,再装起来。

网友A:
奇怪,里面没有电池?反而有散热风扇?

网友:
带散热风扇,还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里面没有电池?反而有散热风扇?

电从TYPE-C接口进来的。又不是移动电源,怎么会有电池呢。但无线充电的输电板发热量还是不小的。所以有风扇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从TYPE-C接口进来的。又不是移动电源,怎么会有电池呢。但无线充电的输电板发热量还是不小的。所以有风 ...

何苦呢,直插手机充,真的比上天还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苦呢,直插手机充,真的比上天还难?

各有各的不同。有些人不想要插拔啊。用这个的话,直接手机往上面一放。电就慢慢流入手机了。什么需要用手机,直接拿走就行了。不用再拔一次充电线。。

网友:
无线的方便,但效率还是要低一点吧

网友:
高级啊  还带风扇  前前后后买了5个都没有 都是薄薄的    小米 绿联 苹果 什么的 都试一遍

网友:
没有输出参数,估计是2A

网友:
虽然方便但是充电效率低

网友:
充电功率太小了

网友:
手机也烫啊,我买了一个华为原装的都吃灰了。

网友:
没用过无线充,看着就像个小电磁炉,我在想放个铁杯子会不会加热。

网友:
看做工不错,竟然舍得用大厂涡轮风扇。

网友:
无线充还是有点不太实用,充电夏天发热太厉害。。。。

网友:
做工倒是还挺精致

网友:
风扇是台厂AVC大品牌,而且是液压轴承的,好评

网友:
还带风扇 高级。

网友:
看内部结构挺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