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万用表怎样返厂维修?

楼主(2023-08-17):
准备寄顺丰并在表用附上返程邮资,有返厂维修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吗?能否告知邮寄地址?请渴望了解送修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也年了解一下,有一个17B坏了,要小修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117,不怎么用,但一定会有坏的时候。坐等楼主的喜讯

网友:
给福禄克售后热线打个电话问一下就清清楚楚了

网友:
报价应该是很不美丽的

网友A:
换过一个主板,还行,也就100出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一个主板,还行,也就100出头

啥型号的,才100出头

网友:
我经历过的,相当不咋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的,才100出头

17B,电池漏液把主板腐蚀了。邮寄到售后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这种不是直接问售后客服热线就行吗

网友:
与售后取得联系后,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自己修吧,收费划不来

网友:
以前联系过,最后没敢寄去,怕收费太高,然后,.......自己弄好了。

网友:
价格会很美丽吗?

网友:
比起日置应该会好一点, 日置校准费就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B,电池漏液把主板腐蚀了。邮寄到售后直接换主板。

返厂维修是不是顺道给校准了!

网友:
我只有个12b,还没坏,用的也少。

网友:
二手的289不开机了,上海维修站免费修复后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