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专家来鉴定下,这某宝和某多真是有区别

楼主(2023-08-17):
这两节电池,上面是淘宝的,下面是拼多多的,仔细看,淘宝的INR18650这排字,间距下,印刷字体颜色厚重点,间距小,拼多多的,相反,这是不是有假货?

网友:
上仪器测试才知道

网友:
外皮看不出的,这个都可以印刷和自己做得,况且正品也会有批次问题有轻微差异的

网友:
测内阻,容量,看看再说!

网友:
也许全部都是假货也不一定哦

网友:
上工具,用数据说话

网友:
用数据说话

网友:
基本都是拆机旧电芯、很多卖家自己换皮的、、、上仪表检测内阻和容量

网友A:
论坛充电器+手电。基本能测出来。

网友:
看外皮没法看,测才是最准

网友:
上仪器,内阻、容量、克重,放电倍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充电器+手电。基本能测出来。

你这是啥高新方法

网友B:
拼多多的我买了,测了容量2400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电3V截止的缘故。没有内阻仪,评价看到别人测的内阻13左右

网友:
测内阻,容量可识假货

网友C:
你这是舍本逐末,管用的东西不去测去纠结它的外观印字差异,电池皮字是提前印好的都是热风吹上的有差异什么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的我买了,测了容量2400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电3V截止的缘故。没有内阻仪,评价看到别人测的内阻 ...

内阻是13,容量和你说的差不多,淘宝的多点24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舍本逐末,管用的东西不去测去纠结它的外观印字差异,电池皮字是提前印好的都是热风吹上的有差异什么 ...

你不知道很多假冒的,外观和真货都有差异?尤其电池这种机械化的工业品,基本不可能出现印刷不一样的情况,这肯定有一个是李鬼

网友:
外皮看不出的,这个都可以印刷和自己做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是13,容量和你说的差不多,淘宝的多点2411

我猜测这些都是不合格产品,容量不达标,就处理给别人了,然后别人就去拼多多卖,亿维的名字EVE三个字母都刮掉了,每个电池都刮掉了。意思就是不合格的产品我便宜处理给你,如果你流到市场上,不能出现我的名字,出现任何问题与我亿维公司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