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49新入手东成2060

楼主(2023-08-17):
之前入了一东成04-13,感觉机器略微笨重。之后看过2050,明显感觉尺寸要小不少,只是没有棘轮夹头。2060出来以后感觉不错,前两天多多上店家发放直播券,感觉性价比上来了,就入了一台。裸机到手149。又用了券69上块2.0电池.今天都到了。明显比04-13体积重量都小,目前缺点就时感觉启动瞬间,机身会跟随摆动一下,其它都还可以。

网友A:
夹头看着厚实啊 启动摆动正常

网友B:
大哥,你这是东成电动工具铁杆粉丝啊
我谈一下我对锂电钻的看法吧,如果是 装家具,我们配电箱开关之类的,我会选择12伏的小巧型电钻。
如果是开孔作业,专门打孔的,我会选择20v重型大扭力钻。
如果是 打自攻螺丝。或者是小型机修。我会选择冲击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看着厚实啊 启动摆动正常

三欧夹头,尺寸配这机器挺合适。04-13明显长些。04-13摆动不怎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是东成电动工具铁杆粉丝啊
我谈一下我对锂电钻的看法吧,如果是 装家具,我们配电箱开关之类的, ...

我这活基本都是电箱,干啥活用啥工具是对的,自攻钉都是起子机,开孔用轻型电钻数量少还能对付,2060应该不算重型,用这个开孔扩孔没问题。配线GO用的比较多。

网友C:
这种太重了,还是那种3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重了,还是那种3电的好

关键力道差啊

网友:
看样子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D:
我2060 i 裸机买成180+

网友:
价格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060 i 裸机买成180+

2060i好像还没大规模上市,另外当时买04-13的时候没有选05-13就是担心同心度的问题。冲击功能很少用到,如果三角钻头大不懂的话就直接电锤了。

楼主:
就冲价格去的。

网友(2024-03-16):
确实,我是05-13带冲击功能 裸机1.7kg了,楼主称过重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060 i 裸机买成180+

你是带冲击的呀,贵一点也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2060i好像还没大规模上市,另外当时买04-13的时候没有选05-13就是担心同心度的问题。冲击功能很少用到, ...

我买的05-13带冲击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同心度下降了很多,尤其是长的螺丝批头,明显会飘

网友:
“启动瞬间,机身会跟随摆动一下”,看来无感无刷是一定的,启动有点猛啊, 以前一直用有刷,现行很丝滑,我就纳闷,差这几个霍尔的钱吗?手持工具不是台钻,这样会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