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省几分钱的成本毁一个产品,无意拆一个开水壶底座发现美的也是会挖坑

楼主(2023-08-17):
这个开水壶是原来200块买的,

用了10来年了,灯光已经坏了,也拆过几次。
长时间放厨房里面底座上有层油垢了,已经抹布擦不下来了,决定用钢丝球擦。

一层油垢

梅花螺丝防拆

真是大跌眼镜,接插件竟然生锈了

地线的热缩管也省掉

确实是铁的接插件,真是会省啊

铁的接插件已经生锈了, 电阻大发热高温已经将热缩管 融化 了一部分。

零线火线会过电流 发热 导致铁的接插件锈蚀的程度大,地线没有电流过不发热 锈蚀的程度小。

高温也烫到了底座外壳上。

一直在用,也能烧开水, 也没有多注意 底座会发烫,以为是 发热盘传过来的。

电线好像也没有特别发热,

三脚插头有个脚会烫一点,一直都这样,之前怀疑是电线 和三脚插头 的这个脚没有压接好,
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来的?应该不会 ,那样会整个线都发热了,

真是没有想到大牌的美的会在这个接插件上省成本。

用钢丝球擦干净的底座。

大概测量了下大概是5毫米的接插件,买铜的换的试下?

但是没有专用的钳子冷压,用普通的钳子压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就是供电部分能触到就行

网友:
这种水壶九块九包邮的好多,想要很好的,质量也不太可能。

网友:
tb买一套换上吧,接触不良,贼容易发热,然后会把旁边的塑料热变形,就彻底废了,换一个全新的温控一套也不贵。

网友:
能用上10年,说明大牌子还是靠谱的,杂牌的一般撑不过2年。

网友A:
看这个外形就知道了。
这是英国STRIX温控器,比国产的价格贵3倍。
用铁端子真是没想到。
我只知道这个温控器,火线零线的触点,老款是一个银(合金)触点,一个铜触点,新款的才换成了两个银(合金)触点。铜触点的那个容易氧化,得经常擦拭去掉氧化层,发热才没那么大,我是烧水时发现底座塑料温度很高才知道的。
英国货也是价高质量也未必靠谱。

网友:
能用10年也不错了

网友:
用10年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外形就知道了。
这是英国STRIX温控器,比国产的价格贵3倍。
用铁端子真是没想到。

那我得要看下触点,在用的都是那个大红的飞利浦,用的都是这种温控器。钢制端子是线材上的,跟温控器倒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得要看下触点,在用的都是那个大红的飞利浦,用的都是这种温控器。钢制端子是线材上的,跟温控器倒没 ...

这是温控器配套的耦合器,厂家一套发过来的。也是strix的。
strix还以专利(包括外观专利)起诉过中国企业,企图在欧洲禁售中国产的电水壶。
结果现在国产的温控器和耦合器,要避开strix的专利,外观上比strix的多了一圈,结合不如strix的顺畅。

网友:
最不喜欢这种模式的烧水壶,观感上很容易发生接触不良,大功率下危险。

网友:
某宝复活试试

网友:
能省一点是一点,用了十年已经不错了

网友:
省钱省在不该省的地方了

网友:
换铜的试试  折腾才有乐趣  拆都拆了   对吧    哈哈

网友:
锈蚀以后接触电阻增大导致发热,最后更换新的,避免安全隐患!

网友:
接头是铁的

网友:
用了10来年已经超出设计使用寿命了

网友:
我买的苏泊尔的180,用了10几年了。。

网友:
厂家从8,9年前一直风里雨里苦苦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