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买到打磨的管子!大家鉴别下

楼主(2023-08-17):
就是鉴别没有别的意思

这还是管脚接长的

这还是管脚接长的

网友:
这样的管 就得上晶体管检测仪了  对比原厂管的pdf看参数了。

某 上便宜管 便宜ic 有很大机率买到 翻新或者冒名顶替的 。
三极管 mos管还是好的,一般都能代换 能凑合用。

ic就不一定了,比如便宜的stm32发来的字都很奇怪,可能有一定几率用不了。

还有比如买个发烧运放 发来个5532刻成hifi运放型号的
都不用打磨 出场白片,要什么字刻什么字,就像a4纸打印那么方便。

网友:
图片太糊了,细节都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土豪啊

买这么多假货

网友A:
虽说是假的打磨后的管子,但是也值这个价格啊,毕竟手工接管脚也得要人工费,对吧

网友:
翻新的原件没有打磨的吧?没必要

网友:
反正便宜,敲开2个就是 。

网友:
二手件没必要打磨吧

网友:
二手管子表面被磨花了而已,不至于打磨吧

网友:
是mos管吗?是的话按下图测一下,与厂家手册对一下,就知道了。参见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599-1-1.html

网友:
接脚的一般是拆机的,应该不会造假,只要管子不是坏的,放心用就行了

网友:
假货宝买的?
接腿的管子,一般是拆机件,有可能是真品。
KIA2806 60V160A,那儿用这么大的管子?

网友:
看不清打磨没打磨,新焊管脚倒是看到了,拆机件经常用的手法,要鉴别只能上仪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是假的打磨后的管子,但是也值这个价格啊,毕竟手工接管脚也得要人工费,对吧 ...

我之前收来个焊机   被人家修过  换上去的虽然说是一样的管子 可是都是接脚的  稍微一折就裂开了快要断了 拆都没想法拆下来了   只拆了那些个原机就没坏的

网友:
我是栅极加足够的电压,然后让DS流过10A或20A电流,然后测DS压降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