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ONGYI行李箱;十八年老货,这4个木块儿是粘接哪的?费解,求助一下!

楼主(2023-08-17):
出行拉手碎了,修复一下,4个木块想不通是怎么粘接的?
木块侧窄边有热熔胶,残胶有平面有 弧度像粘铝管边缘,想不到作用。。。

网友A:
粘在壳子上撑纸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在壳子上撑纸板的

残留的胶面是光的。

看不出木块是防护拉手铝管被压的?

网友:
应该是放铝合金管头内放压瘪的

网友:
这个湖有点像天池?

网友:
塞管子里靠螺丝位置,不然螺丝没法紧固

网友:
应该没什么用了,粘在两根铁杆上,防止外观变形的。

网友:
竟然粘木块!?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良心产品。这是捡的建筑垃圾加工的

网友:
拉杆箱外搭实木块块。
那个“饽饽头”和“姑娘果”该是野生的吧?

网友:
这样粘着牢固吗

网友:
保护拉杆吧

网友:
看看铝管与箱壳之间哪里有缝(弧度不同)处,这是拿来垫的。

网友:
木块上有没有螺丝孔?有胶感觉又像是定位用的

网友:
再看一遍,想到另外一种可能,图上木块的位置,是楼主自己放的吧,被误导了。木块本来应该是在固定拉手的附近,就是第一图的那个箱子拉手处螺丝孔的底下,主要是因为这里是受力(提手)点,而玻璃纤维壳子太薄了,底下垫个这个木块,可以直接上自攻螺丝抽紧,上下夹紧玻璃纤维的箱壳,分散受力。

网友:
上下盖子螺丝拧进去后会突出尖头,怕扎手,用木块挡住。

网友:
就是粘在四角的。

网友:
看样子是垫在铝合金方管和外壳之间的,起支撑外壳定型用,木块放中间部位,使外壳中部较四周稍微向外凸起,这样卖相比全平面的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