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水果充电器,请大家鉴定真伪!5v1A大功率

楼主(2023-08-17):
手头很多个这种形状的充电器,总觉得不像真的,咱也没遇见过真的啥样不是?刚好这个坏了,拆开看看,通常都是正面下手!

先上小台钳松松筋骨,活动活动,竟然夹不动!正面面撬不开,上电锯,未果,环切之!

外壳用料,很厚实!粘结很到位!插片是铜的!老黄铜!

这个工艺,属于什么水平,也不知道好拿出来不!

很顺利,很轻松就拿出来了。

目测没有烧坏啥,测量保险丝不通,不知道别的怎么样,测量无短路,换个试试啊

这个是10Ω么?

换好,就修好了,输出5v

怎么装起来呀!

网友:
用料夯实,就算是假的也很下本了,我觉得是真货

网友:
用什么胶粘呗,AB胶可能不行,还没糊完一圈就差不多硬了,免钉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鉴定为真,修好放心用

网友:
寨成这个做工的话,牌子真不真感觉没必要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高仿的,但做工不错。记得原装5v1A水果充电器U口有编码。那个电阻棕黑黑金橙,阻值10Ω

网友:
厚实外壳非常难拆,内部用料布局一眼正品。无损修复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一般都是超声波焊接,很难无损拆开!

网友:
看到拆的破了相,就是真货,弄点ab胶粘一下吧。

网友A:
有个疑问,图片上330uf的贴片是不是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图片上330uf的贴片是不是钽电容?

这个电容,耐压多高呀?

网友:
这个是真货了 不是普通电容输出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耐压多高呀?

我查了下,应该是鉭电解,6.3v

网友A:
这两颗电容就值好几块钱~~

我是91年开始用鉭电解,那个时候就是按元卖,是真的贵,现在相对还便宜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颗电容就值好几块钱~~

我是91年开始用鉭电解,那个时候就是按元卖,是真的贵,现在相对还便 ...

怪不得拆零件都能养家

网友:
这用料不可能是假的,不然咋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应该是鉭电解,6.3v

真正的固态

网友:
只有5V1A输出,太可惜这样的配置了。

网友:
感觉用料做工都还不错

网友:
5v1A也叫大功率?莫非穿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