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吸尘器VSGO微高暴风胶囊

楼主(2023-08-17):
纯拆看看内部,电池坏了。

网友:
高端货,长期不用导致过放吧,不然后电池怎么会挂掉呢?

网友:
何解电机线比电池线还粗那么多

网友:
电流很大的!!!

网友:
要换动力电池

网友:
其实还是个不错的电器

网友:
头次见到电机线比电池线粗。可惜没吹风孔切换设计。

网友:
那个电机那么小啊,风力够吗

网友:
120W是型号?

网友:
买过他家的一体式气吹小倒蛋,蛮好用的

网友:
头次见到电机线比电池线粗

网友:
21.6wh电池 120w电机

网友:
不知道手枪型好用还是直柄型好用,不知道吸力如何,最近才入了直柄型,但这种貌似现在挺流行

网友:
这是无刷单电机??

网友:
电池很贵,赖人工具。

网友:
看这个做工,这个小家伙儿质量应该还好吧!

网友:
造型挺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