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5B/17B牛屎版本FS9721主控焊盘清晰图

楼主(2023-08-17):
福禄克15/17B,由于各种原因,比如牛屎坏了,看着不顺眼等,就需要铲牛屎换硬芯,特意拍了张较为清晰的焊盘照片,供参考!从照片可以看到,铲牛屎其实无须过于小心,在牛屎下面其实没有什么互相相连的线路,每个引脚在牛屎下面都是独立的,不用担心铲断线路!

FS9721_DataSheet_产品说明书: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385

网友:
这牛屎铲的,真心漂亮

网友A:
谢谢分享!!铲完了之后 呢?这就完事儿了吗?

网友:
铲得又光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铲完了之后 呢?这就完事儿了吗?

表完就完事了,这张是料板,也不打算恢复

网友:
福禄克也有牛屎

网友B:
焊接芯片前,要不要先涂些绿油,以免后期受潮影响精度,或者直接把软封引脚铲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芯片前,要不要先涂些绿油,以免后期受潮影响精度,或者直接把软封引脚铲除 ...

肯定要涂防护层的,不然用不住。

网友:
这铲的够干净漂亮的,估计都倒了天花板级别了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专业铲屎官!

网友:
这是用小电磨打磨出来的么?

网友:
这是专业铲屎吗

网友C:
保留绿油比较合适。

网友:
直接铲除的,没用其他辅助吗?

网友:
铲牛屎还是要一定技巧的,不小心焊盘就废了

网友:
有幸给朋友17b换过一次硬芯,就是铲了,绿油,新的换上,完成
第一次焊接有两个脚短路了,开机电流3ma,屏幕暗淡,我觉得有问题,10倍放大镜看了一遍,找到短路点,断开就修好了

然后我觉得17b也就那样吧
转手入了12e+

网友:
铲得真有水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留绿油比较合适。

这个是激光打磨的吗?这真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激光打磨的吗?这真是让我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佩服

不是激光,也是小刀拉板子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