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LM324电子负载调流时电压表头显示电压下降的疑问

楼主(2023-08-17):
用的论坛里面经典的这个LM324电子负载电路图,自己用洞洞板搭建。板子的供电用的路由12V电源适配器,测试负载用的明纬开关电源改的可调电源。

问题:调整电流为0时,表头显示的电压基本接近负载输出的电压,当电流逐渐调大时,表头所显示的电压就开始明显下降。但是实际上此时用万用表测试负载输出电压,其实是没有下降依然很稳定的。负载仪表头显示的电流基本和可调电源显示的输出电流相同。

板子我检测了一遍,搭建应该是没问题,然后用热像仪检查,4路开关管均在正常工作,未见明显异常。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下,我实在是迷糊了,网上搜了许久都没有找到问题解决方法。另外表头的接线方式,我也试过用负载端供电的接法,也是一样的情况,还请帮忙指导

网友A:
应该是线损引起的。
U测量=U输入-U1-U2

网友B:
线路连接损耗,别看铜线貌似很牛一旦到了大电流那压降也很可观.
例如总长2米2.5平铜线内阻+连接端口总线路阻抗0.05欧姆, 1A看上去线间压降也就0.05V没有明显差异,但如果电流达20A那1V的压降就很明显了.
搞电子信号做粗略分析可以把连接当成理想导线,但实际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内阻,小到电气元件PCB大到高压大电流电气线路都是一样.

网友C:
应该是线损了,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表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D:
以前仿制过一个这个电子负载,只要那两个浮地控制好,基本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
测试供电的主回路,用单芯铜线铺一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损引起的。
U测量=U输入-U1-U2

感谢答疑,线损虽然客观存在,但是我这个应该不是线损,我用的1.5平方铜线,测试段的铜线总长不超过25cm,电压12V,电流从0调整到1.5A的时候,表头显示的压降已经超过1V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表头显示的电压降了超过1V,但是用万用表测量负载面板的的2个端口,其实基本没有压降的,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和可调电源的输出几乎差不多,只是表头所显示的电压缺超过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连接损耗,别看铜线貌似很牛一旦到了大电流那压降也很可观.
例如总长2米2.5平铜线内阻+连接端口总线路 ...

感谢答疑,线损虽然客观存在,但是我这个应该不是线损,我用的1.5平方铜线,测试段的铜线总长不超过25cm,电压12V,电流从0调整到1.5A的时候,表头显示的压降已经超过1V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表头显示的电压降了超过1V,但是用万用表测量负载面板的的2个端口,其实基本没有压降的,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和可调电源的输出几乎差不多,只是表头所显示的电压缺超过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损了,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表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问题就是,我用万用表测量负载面板的的2个端口,其实基本没有压降的,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和可调电源的输出几乎差不多,只是表头所显示的电压缺超过1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仿制过一个这个电子负载,只要那两个浮地控制好,基本问题是不大的。
...

电路就是完全按照图纸搭建的,没有做任何改动,而且且怪的是虽然表头所显示的电压缺超过1V了,但是用万用表测量负载面板的的2个端口,其实基本没有压降的,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和可调电源的输出几乎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答疑,线损虽然客观存在,但是我这个应该不是线损,我用的1.5平方铜线,测试段的铜线总长不超过25cm ...

你有示波器测试下电流波形吗?有示波器这个问题很容易查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答疑,线损虽然客观存在,但是我这个应该不是线损,我用的1.5平方铜线,测试段的铜线总长不超过25cm ...

你那个表头带那的线换了试,电流端口的线不用插接件直接焊上去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就是完全按照图纸搭建的,没有做任何改动,而且且怪的是虽然表头所显示的电压缺超过1V了,但是用万用 ...

还有个方法,你把细黑断开,浮地和地连上试试,这个理论上应该影响不大,找不到问题试一下吧

网友F:
共地和浮地的问题吧。两个地链接一起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方法,你把细黑断开,浮地和地连上试试,这个理论上应该影响不大,找不到问题试一下吧 ...

这个我也试过,表头完全不亮。就像完全没有形成回路一样。但是我用万用表通断档检测了表头,确定除了细黑线之外,其他线都焊接正常无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地和浮地的问题吧。两个地链接一起应该就可以了

也试过,断开表头细黑线,连接接地和浮地,表头完全不亮(像是没有供电一样,但是我用万用表复核过接线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断开细黑线,直接把浮地和系统地连起来,也是和上面一样的问题,就是调大电流,表头显示的电压会迅速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表头带那的线换了试,电流端口的线不用插接件直接焊上去试试

如果这2个端口的电压确实下降了的话,那我用万用表检测的话,万用表也会显示出明显下降的电压才对,可是万用表测2个端子的电压却是没有压降,只是表头显示的电压下降明显。。。所以应该和端子的焊接无关,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表头坏了,但是苦于没有备用的电流电压表头,,,已经重新下单了,等收到后替换上再测试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2个端口的电压确实下降了的话,那我用万用表检测的话,万用表也会显示出明显下降的电压才对,可是 ...

发几张实物照片吧多角度,拍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示波器测试下电流波形吗?有示波器这个问题很容易查到.

感谢回复,破案了。可调电源的输出线的问题,应该是内部可能因为接近熔断的情况导致这段线的电阻增加到0.8欧了,,,0.几A小电流时影响不大,当电流加大时,这段线的电阻迅速增大导致产生大幅度的压降。排查来排查去,结果没有想到是可调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损了,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表端的电压就知道了。

破案了。。。最终排查下来,确实是线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