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发烧级的PPR热熔机

楼主(2023-08-17):
本来想买个锂电的,看来功率小了,还是想买个插线的算了。求推荐一个吧,200多块钱也可以,只要确实是好东西,值这个价就愿意掏钱。有拆机图片的,发一发最好。

网友:
我买的165元还没模头,有个铁盒,
说是伟星的,我估计是冒牌的,
也就普通数显的,就不推荐了,
200元想买到顶级的有点困难,
我这个加上模头也差不多200了,
我这个机器缺点就是调到270度,
我觉得熔管子还是有点困难,
可能要调到290-300度才行,
可能温控不太准,
温控位置的温度和模头位置的温度有差别,
你买的时候要注意功率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165元,说是伟星的,我估计是冒牌的,也就普通数显的,就不推荐了,200元想买到顶级的有点困难,我这 ...

伟星的确实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是假的。....树大招风。他那个里面用料明显比别的好些。热熔机便宜的二三十块。能出到200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进口牌子,不出这种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伟星的确实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是假的。....树大招风。他那个里面用料明显比别的好些。热熔机便宜的二三十 ...

伟星的标志箱子上也有,机器上也激光机刻的标志,
但是这标志我自己机器也能打。不是很可信,
我觉得这机器调到270度时,比较费力,
不如以前几十元买的没数显的只有指示灯的机器用起来方便呢,
估计就是机器温度到了270,但是模头温度没到,
实际估计调到300度用起来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机器调到270度时,比较费力,不如以前几十元买的没数显的只有指示灯的机器用起来方便呢,估计就 ...

现在新出的有能到400度的。

网友:
这东西还真没见过发烧级的,好点的就是数控的,有个厂家特别点的,发热体是圆柱形的

网友:
我这两个热熔机个人感觉非常好,高频率用了好几年了,就是不坏,有时一开一整天一个金奥一个传鸿,虽然偏贵,但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伟星的确实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是假的。....树大招风。他那个里面用料明显比别的好些。热熔机便宜的二三十 ...

正规的做法是用pipe cement,直译为“管道水泥”,pvc/ppr之类的都用专用的cement。
至于热熔,本来就是野路子工艺,最早是打火机/喷枪烧,后来才出的热熔器。是绝对不符合规范的,正规施工绝对禁止的。
热熔这种东西,和角磨机木锯片一样,大厂都不会做的,碰都不会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做法是用pipe cement,直译为“管道水泥”,pvc/ppr之类的都用专用的cement。
至于热熔,本来就是 ...

正规操作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做法是用pipe cement,直译为“管道水泥”,pvc/ppr之类的都用专用的cement。
至于热熔,本来就是 ...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做法是用pipe cement,直译为“管道水泥”,pvc/ppr之类的都用专用的cement。
至于热熔,本来就是 ...

同求标准作业规范,自己在网上搜索了下都是热熔的。关于使用专用cement的找不到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做法是用pipe cement,直译为“管道水泥”,pvc/ppr之类的都用专用的cement。
至于热熔,本来就是 ...

不对吧,小管你可以说路子野,但是直径400大管也有这样的机器,而且还是带有车端面的全套流程的热熔器,还带组装功能,马路上的黑色管就是这样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规的做法是用pipe cement,直译为“管道水泥”,pvc/ppr之类的都用专用的cement。
至于热熔,本来就是 ...

里奇做管道的东西多,但是基本全是给金属管做的,可能老外基本不用这种塑料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小管你可以说路子野,但是直径400大管也有这样的机器,而且还是带有车端面的全套流程的热熔器, ...

大管子还真不了解,但是理论上,越大的管、越重的工程,越不应该用热熔。
首先,越大的管越难加热,更难加热均匀。相反,管口越大,胶水越容易涂,也更容易涂匀。倒是小口径管不好涂。
其次,热熔不可避免的导致接口部位堆料、留珠,不平滑,管径越粗流苏越大越致命。
最关键的,化学接口的厚度是原始管的总和,外加化学胶水的强度(比管壁还强)。热熔会削弱管壁厚度,而且加热后性能一定会下降,大压力的不可能热熔(一般大口径也不会用塑料管,大口径基本都是线管、落水管之类的)

热熔理论上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所有塑料都是热加工出来的。
但如果热熔的,我猜一定是有夹具之类固定的,而不是直接手怼。热熔器的的入门常识,就是怼的时候不能转,这对大管子太难了。
我才大管子热熔器也高级的多,起码有个测温。毕竟管子大了,各部分温度温差都会明显,而且更难避免留珠。
可能还有些空气保护之类的措施。
总之,就算真的大管热熔技术,大概率,也和国内常见的这种热熔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奇做管道的东西多,但是基本全是给金属管做的,可能老外基本不用这种塑料管吧 ...

这倒不是,新项目很多也塑料了,但是肯定没国内普及。
一是外国新建筑就少,无论建房还是装修,绝大部分都很老,都在塑料管普及之前。
二是很多建筑工不会,国外建筑工都是有帮派的,比如北美管道工很多都是伊朗人,技术都是老乡祖传的。不会新技术的很正常。
三就是很多消费者不了解,更信赖传统的铜管/镀锌铁管/不锈钢管。
四就是有钱,管子才几个钱???全屋子加起来,都不如两天人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标准作业规范,自己在网上搜索了下都是热熔的。关于使用专用cement的找不到资料。 ...

这个“标准作业规范”不是说像国内一样,有个国标啥的。
而是在市场中,不管装修、新建、维修,你做热熔,房主/开发商根本不认可,可以不付钱,甚至要你赔钱。
当然,国外塑料管用的就不多,一般就是落水管、花园之类的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