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小招让老松下空调起死回生

楼主(2023-08-18):
这台松下CS-G90KW变频空调毫无征兆的突然歇菜了。按开机键十几秒后定时灯闪烁,屏显H11,内外机未能正常启动运转。此时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之际,松下老朋友病的可真不是时候。对于空调维修一知半解的额急得抓耳挠腮,汗流浃背的赶紧去翻原机资料,一张发黄的发票显示此空调的年龄已23年有余了。

虽然已是老爷机了,但一直以来它都很争气,从未出过任何毛病,只是面板有些发黄而已。外机壳内还附了一张线路图。

从网上搜到的故障代对照表来看应该是通讯出了故障。

先测了一下压缩机线圈没问题。

再测外机侧四个接线端子,其中二个端子220V正常,另二个端子电压20V没有在40~60V之间波动。在排除了外板和内板的故障嫌疑之后,估计通讯线路存有问题,于是用一根电线替代通讯线接在内机和外机之间后按开机键,内、外机启动了,内机也未再显示F11代码,定时灯亦没再闪亮。由于墙上管线出口的洞周围被水泥封死了,加之高空不好操作将附加的线引出去,就将原线之间相互调换后试开机,空调依然能正常启动,甚喜。姑且认为是原线路间有些微漏电吧。

随着一股凉风拂面而来顿觉心旷神怡,好不惬意。这台老松下又焕发了青春,估计它再工作个几年没问题的啦。
谢谢观赏!

网友A:
以前的价格贵,质量也是真的好。我家奥克斯也21年了,没坏过,就是声音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价格贵,质量也是真的好。我家奥克斯也21年了,没坏过,就是声音太大了 ...

是的,老机子质量就是很好。这台松下变频空调的内、外机几乎都听不到什么噪音。周边邻居国产的空调就像是拖拉机。

网友B:
2000年的4900,壕无人性啊...

网友:
老机器比较耐用

网友:
这么多年了还能正常使用,值了。

网友:
2000年4900在北京都可以买一平米房子了

网友:
2000年的4900,可以在杭州萧山区买三四平方的房子了
我2005年买的房子,才5500

网友C:
那个年代的变频,厉害了。变频空调是真舒适,省不省电真不知道。

网友:
不光空调老古董,你这票据也还在就很牛

网友:
2000年就是变频的,还用用R22制冷剂,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年代的变频,厉害了。变频空调是真舒适,省不省电真不知道。

省电不省钱。 室外机变频板一坏半台空调钱就没了。要是连压缩机烧坏了那就别修了买新机了。连加冷媒操作都不一样需要全部放光称重加,当然钱也贵得多。

室外机变频板好几个大品牌都爆过雷。更别说小牌杂牌变频那是碰也不要碰。

网友:
变频空调维修成本比定频空调贵不少!

网友:
2006年的变频空调,确实不错!
卧室里面变频空调使用起来太舒服了,比定频空调舒适度高出太多了,用过变频的都不再想用定频的了

网友:
以前的价格贵,质量也是真的好。汽车也是这样,老汽车感觉就是皮实,其实坏的地方跟空调也一样,都是塑料件和垫片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价格贵,质量也是真的好。我家奥克斯也21年了,没坏过,就是声音太大了 ...

我家的也是奥克斯,10多年了,外机换过2次电容,加过一次制冷剂,现在制冷效果还杠杠滴

网友:
土豪啊~您还缺朋友吗?

网友:
老产品就是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0年的4900,壕无人性啊...

那个时候的人均月收入只有几百块,能买的起4900的空调绝对是有钱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