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容笔哪种好用

楼主(2023-08-18):
圆头的
鼻尖上一个圆片的

网友:
没用过,但我会选尖头的,精度高,

网友:
不买对的,只选贵的

网友:
上面一个片片的是不是容易坏一点,确实精确点

网友A:
只有电磁笔才好用,电容笔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磁笔才好用,电容笔还是算了吧!

电磁笔是不是要屏支持?

网友:
小米pad表示,只有原装笔才真的好用,没有平替

然后ipad的反而很多平替笔都做的不错,但是只是比安卓方面的好,能用了而已,真说好用,还得是原装的
最后就是普通代替手指那种了,没啥科技含量,pdd,几块钱包邮那种,反而不用纠结,就那东西,没啥期待的,代替手指而已

楼主:
试了一个借来的
圆头会断触
买平的吧

楼主:
买了双头的
圆的平的都有了

楼主:
与手机也有关系
旧手机红米,圆头不灵
新手机小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