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笔记本电池得18650电芯,组装个快充移动电源,顺便用AD584测一下万用表

楼主(2023-08-18):
从一块笔记本电池开始的折腾。
某年某日,帮同学修笔记本电脑。
这人听网上说:笔记本电池不要长时间插电使用,要拆下来保存才用得久。
拆下电池用了半年,再插上时警报电池电量为0。
而且电脑经常卡死,键盘都热到烫手。
初步分析原因:电池长期没使用,过放锁了,充不进电。即使暴力拆开电池外壳,也不保证能修好,而且外观必然受损。建议100块买块兼容电池。长期在床上使用,风扇被灰尘堵住了,热量散不出去,拆机清灰换硅脂。
忙活半天修好了电脑,过两天电池也回来了,继续在床上看电影不亦乐乎。我一分钱木得,让他请客吃了顿宵夜。还得到一块锁死的电池。
过了多年以后,觉得这电池放着没用还占地方,拆了电芯,是三串两并,用IC99充电器测了,两并容量只有3300mAh,有一组容量更低。把容量低的那组拆了单独测试,一颗1400,一颗1200。
再次分析电池锁死的原因可能是电池组的其中一个电芯体质较差,存放时体质好的电芯与之形成环流,耗电增大,且长时间不充电,过放锁死。
把较好的两组电芯用来组装移动电源。
常见的22.5W放电的4节18650移动电源,SW6208主控,支持多协议,规格书在下面附件。
螺丝固定,拆卸比卡扣的好得多,卡扣的品冠已经扳断外壳了。
快充标志的数码管,充电只有18W,放电是华为协议才有22.5W,PD/QC是18W,电压可输出12V。

红色USB是4触点,绿色是5触点,C口双向充放。带草帽LED照明灯。亮度够晚上起床撒尿

容量虚标15000mAh,激光打标耐磨。

容量设定R9电阻,印字30C,查表得知阻值为20K,实际设定容量为10000mAh

装上电池,感觉普普通通有点缩水。

魔改一下:更换R6(印字103)用来欺骗主控的假NTC电阻,换上真正的NTC电阻。主控和电感加散热片,都糊上硅酮导热胶。正负极铁片铁弹簧电流大发热大,加焊一条20AWG镀锡铜线。外壳加海绵垫缓冲防震。

测一下充满后的电压,UNI-T UT39A 4.18V,MESTEK DM91A 4.195V。有点差别啊。

翻出多年前买的AD584,用两个9V电池组装个测试平台来测测。开机很久等空调将温度降下来再测。反而是位数少的优利德比较准诶。优利德差1个字(误差0.01V),迈斯泰克差2个字(误差0.013V)。

总结:这个移动电源盒子用着还行,充放多协议支持,可玩性高。但有一个小bug:绿色USB口插USB3.0数据线的话,数码管显示会缺笔画。4触点数据线没事。
优利德和迈斯泰克的百元入门万用表也比较准。

楼主:
PS:用单车的6V5W太阳能板,MICRO-USB 输入,得晒3天才能充满。充进的电不会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缺笔画的bug看起来好奇怪啊,看发帖的时间,应该是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发的?

网友:
这个组装得不错。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A:
这加焊的线真有用?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加焊的线真有用?

这移动电源最大输出有22.5W,计算一下电池3.6V的时候,电流约7A。也有买家评论说弹簧和正负极铁片焊接点发热。
因此,我给正负极都加了一条导流线。每组电池不仅用弹簧接触,而且电芯之间的镍片弯曲成凸起,也能接触到铁片,减小接触电阻,进一步减轻发热。

网友:
有测电池容量和内阻的表就是好,一下子就找到坏了的电池。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几乎清一色采用软包电芯内置电池结构。

用18650电芯的笔记本应该是可拆卸外置电池结构吧,这笔记本够年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移动电源最大输出有22.5W,计算一下电池3.6V的时候,电流约7A。也有买家评论说弹簧和正负极铁片焊接点 ...

电池和簧片的接触电阻也会引起发热,免焊接的移动电源盒子这个问题很恼人。

网友:
同款套件 我撸的黑色 杀了个米万塞进去

网友:
其实没必要纠结锂电满电电压. 大部分的锂电充电芯片精度也就1%, 按照这个算下, 也就是相差40mV都正常.
主要的还是电池的实际使用时的内阻影响比较大.

网友:
请问能不能发一下充电宝的链接?
也想买一个玩玩,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半夜梦游的时候发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