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电Y1530破解求

楼主(2023-08-18):
别人给我了一个街电,说也是别人给他的,他不会破解给我,然后我拆了,短接那个6角芯片没有用,然后那个背面的集成芯片还发烫,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答,那这个到底是通过什么芯片来控制电压通断的?

如果 升压芯片是独立的 那么你直接给他一个升压信号就行了,我这里碰到的就是升压集成在单片机里面 要通过寄存器的方式激活 所以基本搞不定 我也不想去分析  那太复杂了。

网友B:
这个板子看着挺简单的,什么方案 啊,有办法么?

网友:
不懂这玩意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的充电宝主板,只保留原来电芯,改造使用吧。

网友:
就这主板,还是别P了,直接换主板。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破解的无法自动关闭,还是换板吧!

网友:
还是拆电池吧

网友:
直接买个二手的充电宝主板

网友:
找到升压部分,看是有专门的芯片(单片机控制开关)还是直接单片机直接输出pwm信号。如果是后者,没有办法的。

网友:
查芯片资料,按照应用图改

网友:
这种应该是程序控制的  不是独立的芯片开关

网友:
不建议折腾了,拆电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看着挺简单的,什么方案 啊,有办法么?

莫非你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
查一查什么芯片方案吧

网友:
尽快放弃吧!买个板搞定,这个浪费时间

网友:
芯片都发热了,坏了,换板

网友:
换板是最优解,费什么劲破解

网友:
换板是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