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紧急求助!PCB上标注为“RY”的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3-08-18):
紧急求助!PCB上标注为“RY”的是什么元器件,如果是电阻,是什么类型的电阻?此处电路为9V电压通过该元件点亮电源指示灯。万谢

网友A:
就是电阻 Y可能是ROOM编号

网友B:
ry也有表示继电器的,还表示金属氧化膜电阻,根据你的描述和元器件外观辨别,金属氧化膜电阻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阻 Y可能是ROOM编号

这个电阻上标注为100,上有焦痕,焊下后万用表测阻值很大了,判定为断路,昨天我用1/2w100欧的金属膜替换未果

网友:
RY是金属氧化膜电阻,在这电路上看这就是一个电阻。

网友C:
看电阻是*R0?不会只点亮指示灯吧?那样的话不可能烧成这样啊。。是不是就是整个供电部分限流电阻(看铜箔宽度也不像)?

网友:
应该在扩大一下走线范围细节图,容易根据电路判断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阻 Y可能是ROOM编号

阻值搞错,标注100,实则10欧

网友:
电阻上标注为100是不是10欧。一二位是数值,第三位倍率。所以是1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y也有表示继电器的,还表示金属氧化膜电阻,根据你的描述和元器件外观辨别,金属氧化膜电阻的可能性很大。 ...

对!其实是阻值搞错,标注100,实则1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阻是*R0?不会只点亮指示灯吧?那样的话不可能烧成这样啊。。是不是就是整个供电部分限流电阻(看铜箔 ...

此回路很简单,与旁路无关。其实是阻值搞错,标注100,实则10欧

网友:
R就是电阻,管他啥型号,整个导线直拉下试式

网友:
电阻烧了,不一定是电阻本身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才导致烧电阻,要不然还是烧。

网友:
第一位R代表电阻  第二位Y代表电路部分好比其他R8** R7**电路部分的编号  比如射频部分R7开头 电源部分R1开头

网友:
估计后面还有啥坏的

网友:
10欧电阻试试

网友:
旁边R126/R127,都是一样的零件,估计也就阻值不一样,这个烧糊的应该还能勉强看见参数,你拍的不清楚

网友:
我有个疑问,一般设备指示灯都是led,led限流电阻都很大

不知道啥指示灯用100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