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L-XDR3010路由加装散热器

楼主(2023-08-18):
TP3010,WIFI6的路由器就是热,终于受不了给它整了个一步到位,风扇差不多20分钟启动个两分钟,温度是控住了,但是声音有点大,不知道改成5V的会不会完美

网友A:
45度有点小瞧它了,80度也热不死。

网友:
直接吹散热片。

网友B:
加个DC降压模块改成5V常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度有点小瞧它了,80度也热不死。

这个是V2的版本还好些,新出的V4版本减配置之后,一热就断流啊,苦不堪言

楼主:
因为上下都有散热片,所以这样吹进去,上下都可以吹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DC降压模块改成5V常开就行了

常开灰尘大

网友C:
最好做成自动温控的,温度高到一定值就启动风扇,温度降下来后就停止风扇。

网友D:
感觉加风扇容易积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做成自动温控的,温度高到一定值就启动风扇,温度降下来后就停止风扇。 ...

加了温控了的,45度启动,实测49度会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加风扇容易积灰

是的,熬过夏天,估计冬天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温度上来吧

网友E:
大脑温度降了,电费升了~~
很矛盾的事情。
感谢分享~~

网友F:
这散热这么好还热?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散热这么好还热?避坑

wifi6的都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脑温度降了,电费升了~~
很矛盾的事情。
感谢分享~~

一个风扇1瓦,1000个小时一度电,百分之10的运行比例,加上冬天基本不用开,毛估估算算两年一度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散热这么好还热?避坑

估计是撸主的心理作用,应该不会很热的...

网友:
声音大加调速啊

最后越搞越复杂

网友G:
再加散热片,这样散热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加散热片,这样散热效果会好一些。

就这块黑色的散热有点大了,已经没有可加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