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39元的天马直流变频风扇改装遥控最便利方法

楼主(2023-08-18):
原文出处:再谈天马直流变频风扇改装遥控之简易方法
https://post.smzdm.com/p/ao98d6or/

作者:懒羊羊的学生

该作者研究的天马机械款遥控风扇,在原有基础上只添加一颗红外线接收头就可以实现遥控功能,属实值得推荐,大伙可以试试看。以下是原文

之前发过一篇天马直流变频风扇添加遥控的方法,用的是遥控学习板改装的,虽然达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改装需要自己添加四路反向器,同时控制板也得设置点动模式,学习四个按键,对有些朋友来说有点麻烦,这风扇用着还行,本来打算再买一台的,但是发现天马官方店都下架了产品,只能作罢,然而前几日偶尔在海鲜市场看到有卖天马直流风扇的,丐版75,遥控板90,直接买了个遥控版,有拆机图
到手后把遥控版拆开测试了一下主板,找到了遥控接收头的连接点,

复原后,马上对我的丐版进行加装遥控接收头,
加装接线图

实际搭焊红外接收头

注意主控引脚比较近,不要短路,本人焊功比较渣,大家凑合看,检查没问题后再开机,用天马的遥控器可以完美控制,之前还怕丐版主控没有遥控程序,看来多虑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遥控器的问题,找一个能学习按键的遥控器,我找到一个以前安卓机顶盒的遥控器,

可以学习五个按键,足够用了,学习好天马遥控器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对于没有天马原厂遥控器的怎么办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发现一个方法,前提是手机得带红外发射功能,我的红米note5恰好有这个功能,装一个遥控精灵app,添加遥控器>电扇>天马—>(天马里第四个)F16-R,

因为不是匹配的,所以按键功能和软件标识的不一样,开关键是风量加,摇头键是风量减,风速键是开关,风类键是定时,这个软件我不知道怎么编辑按键名称,只能自己适应一下了,如果不习惯用手机控制,再找个能学习的遥控器学习一下就可以用了,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原来交流风扇改装板的遥控器也可以遥控天马,

当然键位功能不一致,不过只有四个按键有用,适应一下就好了,不过遥控改装版的遥控器应该不只一种,不保证都能遥控,有改装版遥控器的可以试试,对以上方法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以上是原文内容,部分有水印已删除方便阅读学习。

总结:天马机械款添加个红外头,利用原有单片机的程序直接实现红外线遥控功能,可以用交流风扇控制板的红外遥控,或者手机红外遥控,亦或者机顶盒带学习功能的遥控器也可以。希望大伙改造成功,这是目前看到最简单的了

网友A:
家里的美的用了快20年,正犹豫要不要上车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美的用了快20年,正犹豫要不要上车的时候,车已经开走了。。。

可以用20年想必换了不少电容吧,我家的美的也用了6-7年了,换了1次电容   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B:
昨晚看到这篇文章,还想今天推荐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看到这篇文章,还想今天推荐一下呢

都是张大妈的重视合作伙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20年想必换了不少电容吧,我家的美的也用了6-7年了,换了1次电容   现在还好好的 ...

一次都没换过,只加个了电容,改了个6档,原来三档的风力太大了,现在就是按键板的塑料老化了,其它什么都没动过,连油都没加过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折腾有价值!

网友:
不错,可惜我没买到风扇,知道太晚了

网友:
风扇这东西,质量差不多就可以用好久

网友C:
这是目前看到最简单的了------我觉得遥控电源插座更简单!

网友:
估计换代工厂后会涨价了

网友:
风扇10年也运行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SDM也是你吧,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都没换过,只加个了电容,改了个6档,原来三档的风力太大了,现在就是按键板的塑料老化了,其它什么 ...

那只能感叹以前的老电器用料扎实,我家的那个美的   时不时就会轴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目前看到最简单的了------我觉得遥控电源插座更简单!

遥控电源插座只能开关  无法调速啊

网友:
关键直流的节能省电

网友:
有技术!佩服~~

网友:
楼主是转帖还是原创?

网友:
F16R的遥控器4块5包邮 这很方便了啊

网友:
这种2块钱包邮的遥控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225938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