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RNS510改家用如何接线以及如何破解开机密码

楼主(2023-08-18):
朋友给了个有问题的RNS510,说是偶尔会黑屏重启,他买了个好的,这个就送给我了。

接线定义:
第2个插座, 8针,电源电压和CAN线
9 –  CAN bus, high CAN线高
10 –  CAN bus, low CAN低
11 –  Display voltage supply, positive, optional for radio module low version only
12 –  Voltage supply, negative, terminal 31电源负极
13 –  Display HV CAN bus low, optional for radio module low version only, not for midline
14 –  Display HV CAN bus high, optional for radio module low version only, not for midline
15 –  Voltage supply, positive, terminal 30电源正极
16 –  Anti-theft coding control signal, SAFE, positive电源正极(防盗码控制)

这个没有acc,不知道正极要接哪些线?我正极接了15,16,按开机按键有电流但是黑屏不开机。

这个是破解开机密码的com线接线定义

,网上说要找一个rns510 code finder,全网只找到一个能下载的
https://cloudlogin.world4you.com/index.php/s/AmFG9lcSaMZO7ef
可惜还是有密码的,不知道哪位大婶有这个软件,可否共享一下。
别和我说淘宝有解码的,不是多少钱的事,就是把这个搞明白。

网友A:
一代机皇。据说可以加装Carplay模块。

网友B:
你说的东西是个车机吗?

网友:
我记得没协议不开机的 试试去x宝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机皇。据说可以加装Carplay模块。

是的,这个cd可玩性很高,所以才玩玩的

网友:
记得论坛好像有改芯片连接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东西是个车机吗?

是的,大众的机皇

网友:
宝上找破解

网友:
真有有心的坛友,还记得以前的帖子

网友:
真有有心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yrr_2002 坛友改过,可以问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0280

感谢,老坛都能找到,我百度都没有找到这个

楼主:
然后找到了接线方法,目前密码破解中

网友D:
密码可以花钱买
你淘宝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码可以花钱买
你淘宝找找

主要想自己研究下,不行再买

网友E:
接线好接,我接过,当然我的密码是淘宝买的,这个密码不知道在哪个芯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好接,我接过,当然我的密码是淘宝买的,这个密码不知道在哪个芯片上 ...

找到网上的工具了,不知道为什么com口一直没有通讯

网友:
密码要么用改机线解,要么网上买密码,开机就接三根线就可以,两正一负(12接负 15、16接正),网上有模拟器,模拟机器装在车上,不装30分钟自动关机,还有音质不错,不过没有蓝牙,里面带硬盘,要是在武汉我可以给你解密码,

楼主:
被老外坑了,应该接2,3,5,我看着老外的图,结果接反了,接了,1,3,4。。。现在com没通讯,是不是com接口被我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