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手推车FC-RAM烧录卡,支持40k以下mapper0游戏,试验品

楼主(2023-08-18):
写在最前面,其实本来不想用手推车的,奈何5v电压,凑合用了
代码是在我之前发的eeprom编程器基础上修改的
硬着头皮啃代码。。。硬啃出来的,太难使了

另外想兼容 kazzo 烧录器,搞一个 hid 的,无奈用lib库就不能修改 vid pid
不用库改了 vid pid 又不能使用usb hid串口收发的库函数。。。
给的例子感觉很多,但是很难把要的功能都整合一起

PCB项目地址
https://oshwhub.com/firseve/fc_mapper0_stc

基于stc8h8k64u芯片的fc卡带
集成2片ram芯片,用于存储游戏的prg和chr,容量对应32k和8k

做这个板子的目的主要是学NES汇编制作游戏,在实体机上运行程序
毕竟模拟器上运行会有很多跟机器运行不一样的现象,比如机器内存通电后如果不清理数据是随机的
另外模拟器画面和边界都清晰,在实体机上画面模糊才是正常的效果

源代码位置,没放编译hex文件和打包后的exe文件,在立创

客户端文件基于pyqt5 python3.8 32位 打包 exe 文件,不考虑再去兼容xp等老版本系统
最低要求是win7 sp1,如果提示缺少 api 等 dll 文件,需要安装微软 vc 运行库
打包32位vc运行库 https://gitee.com/happysoul/eeprom28_ms51/releases/download/1.0/VC_x86.zip 挨个安装就行了,失败就忽略不装

已经编译好 stc 的 hex 文件 和 电脑客户端文件 exe (工程最下面有下载)
电脑环境推荐 win10 及以上  主要原因是 stc 的 usb 在win10下可以免驱动,win7需要安装驱动,具体查看 stcisp 软件里驱动安装方法

目前只支持Mapper0的FC游戏,容量对应 24k 和 40k,由于有16字节头文件,电脑端文件看到的会是 25k 和 41k
RAM 芯片容量对应 PRG-32k CHR-8k
可以使用 32K PRG,无 CHR-ROM 的自制 mapper2 格式
我只检测了文件数据,PRG 只能是 16k 和 32k

卡带焊接
看我图片里,部分是预留功能,标注的是0 不要焊接
主要用到的电阻是 100k 10k 1k ,300欧位置 用 100欧,22理论上100也可以用
电容 10uf 100nf 其他不重要

stc8h8k64U 程序下载
按住板子上的按钮,接通usb,电脑会识别成一个 hid 设备
选择stc芯片型号,选择hex文件,频率选择 35M
然后点下载程序

使用方法:
USB连接卡带,可以插到主机,但是FC主机不要通电
客户端选择 24k 或者 40k 游戏文件会下载到卡带 ram
写入完成后,打开 FC主机电源使用
FC接通电源的时候不要下载

已知问题:
电池供电部分电路设计存在问题,不要用电池 除非你是土豪,以后再考虑修复

-------------------------------------------------------------------------------------------------------------------------------------------

关于FC游戏开发,我收集整理,翻译了一部分,放到了github

推荐入门学习的是 NESASM 汇编,这个从基础讲起,比其他的教程都要好很多
搬运,部分菜单和内容汉化

使用CC65的C语言制作FC可以,但不推荐,主要还是门槛高,配置复杂,且教程也不能在只使用C的前提下开发
制作好的游戏在模拟器可以运行,实体机会存在问题,还是需要汇编代码,所以不要走弯路绕圈了

其他教程等都在这里,后续不定期更新

上面网页项目地址

维京猎人 编程群 790224822  43371391
-------------------------------------------------------------------------------------------------------------------------------------------

网友A:
谢谢分享。。。可惜暂时只支持Mapper0。。。。以前那些像天使之翼2中文的改版游戏就刷不进去体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可惜暂时只支持Mapper0。。。。以前那些像天使之翼2中文的改版游戏就刷不进去体验了。。 ...

新的卡还在研究,stm32 不会用。。。arduino 速度又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