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厂家故意设计的?定时坏?

楼主(2023-08-18):
大家看下面的图,整个板子最大的电容,也是最贵的电容,也是最关键的电容,设计挨着输出变压器,感觉要多亲密多亲密,这电容就不能设计离变压器远点?

你说手机充电器空间有限,可以理解,这板子那么大,这电容就必须挨着变压器?压靠变压器给它加热取暖?

网友: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师怎么想的?

网友: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么,有可能啊,冬天室外充电,紧挨着变压器确实会暖和一些

网友:
自动布线,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
这个产品的设计师工资也不高,你觉得有多高水平

网友:
这个个头有点大呀

网友:
画图的可不管这个,都是以线路最短为主,就像一些机械设计者,他不管你装配的时候能不能伸进去扳手
都没实践

网友:
计划报废

网友:
设计师的知识都是书本上的

网友:
主滤波电容的性能应该很不错,如果要是变压器靠近输出电容,那才是大麻烦。

网友A:
估计设计师根本就没考虑,全自动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设计师根本就没考虑,全自动布线的

布线还可以自动布线吗?

网友:
也许是个经验上的BUG,我们以前用的电子秤电源板上有个功率比较大的电阻,套了一个热缩管,造成热量积累,故障率非常高,造成好多电源板拿去维修。

网友:
没有强制标准

网友:
没准原来设计是个小个子,后来常坏换成大的了

网友:
怎么简化怎么来的结果

网友:
想着有风扇呢,热不死。
甚至还有将二极管的散热片省掉的,二极管热到100度。就如上面的D1

网友:
哈哈。职高实习课的作品!

网友:
把人想复杂了
可能人家根本就没考虑到这么多规则……
还有,现在的电子产品,往往是各种措施保障到位能用三十年,随便凑合着能用10年,实际用两年就换新

网友:
用膝盖想想就知道不可能是故意设计坏的,这种忽悠竟然也有人相信?容易坏,质量不好,只有一个原因,要节省成本,廉价设计或者廉价劣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