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固件怎么样了?

楼主(2023-08-18):
记得前两年小米路由器固件很差,会卡网断网,只能刷其他系统使用。
Redmi AX3000 路由器 5G双频WIFI6 新一代高通芯片,这款怎么样?可以作为主路由器家用吧?光猫已经改桥接了。

网友:
自用redmi AX6000,很稳定,不会断网死机什么的,但系统还是比较烂也不更新没什么可玩性,很多人就是用这个(芯片)当Ap,系统体验上,比如米家app上看到路由器的总上行、下行网速,它永远最高是2M/s 极为不准确的数据...

网友:
红米AX6000还可以,我之前买的AC2100还在用,原版系统,刷过Padavan系统,很多功能用不到就刷回原版系统了

网友:
反正也就是这样,不折腾没什么事。

网友:
还行吧,毕竟主打性价比

网友:
这东西可能是,,硬件,软件,,品控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用的小米AX6000,偶尔还会遇到5GWiFi重启

网友:
小米已经不是最初的衷心了

网友:
Redmi AX3000貌似口碑一般。

网友:
刷op很舒服,7986还是很强的

网友:
热门型号AX6S、AX6000还行,原版固件不行至少还有第三方,这个红米AX3000高通版就算了。

网友:
红米AX3000高通版就算了

网友:
一直不完美,但是也能用,现在更喜欢用运营商的二手设备,主要是便宜......

网友:
ax3000 双核的性能一般

网友:
小米的固件 没有任何可玩性,里面很多设置修改后,都必须要重启路由才生效。

网友:
我还在用AX5,入门级WIFI6

网友:
固件没问题,现在都是厂家sdk 基于openwrt开发的大问题都没有。
想稳定用官方,爱折腾随便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