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生产线上还在用WinXP雨林木风

楼主(2023-08-18):
一个比较老的生产线,这些年很多零部件都换过了,电脑主机也换过好几台了,但之前的控制系统只能运行在XP上,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
另外,库房还有两个备用旧电脑,以备不时之需。哪一代CPU开始不能装XP了?

网友:
都能装。只是没有驱动。

网友:
应该是8代开始不能装XP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设备都是VB6.0写的,也只能运行在xp系统,后来vb6进行了优化,win7也可以了
软件都是定制的,没有通用性,也基本很少有后期维护,顶多是改改BUG

网友:
三代的初代没问题,再之后,就不可能了。

网友:
一个虚拟机就搞定了!

网友:
三代四代铁定可以,四核八线程也基本够了

网友:
我们公司直接买的新电脑,win10系统,然后虚拟机运行win-xp。根本不用担心电脑问题

网友:
H81勉强能装,最好是6系列或者7系列的。

网友:
英特尔桌面电脑处理器从LGA1150插槽的四代智能酷睿平台开始停止支持WinXP。

网友:
继续坚持下去也只能虚拟机了

网友:
都可以装的,前一段时间才装了一台,因为sm2242的开卡工具只能在XP上使用,只是有些新设备找不到驱动了

网友:
赶紧买几台旧电脑备用,特别是主板,用久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控制系统厂家不给更新的吗?

网友:
前两天去一个小医院,看他们用的电脑还是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系统厂家不给更新的吗?

更新有年限的,超过了要另外花钱,对于用户来说能用没BUG就行,没必要追求新版

网友:
买旧电脑比用新的还方便,驱动啥的都好弄,新电脑用XP感觉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放心吧XP系统照样用,没必要追求新硬件

网友:
工业控制系统还在使用2000系统的大把大把的,没有必要,只要能稳定的工作,解决问题就行了!有的价值几百万的设备还在是用XP的系统,没有必要更新的!再说更新的费用也是十分昂贵的!不是一台电脑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系统厂家不给更新的吗?

厂家5年前就倒闭了,这年头,小微企业活着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