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化身木工之五:再次练习木工手艺,做个独一无二的小边几!欢迎大家围观!

楼主(2023-08-21):
手上还有块灰色门板,颜色和沙发匹配,干脆就做个小边几吧

开始打算做个带柜子的(如下图上),后来发现同色板材尺寸不够
那就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如下图下)

开好板

三合一紧固件安装已经熟练了

但连接杆孔依然会钻歪

拧紧偏心螺丝就完成大半

用角磨机+切割机套件,开板边缘还是不错的哈
后续再涂白色硅酮胶封边

感觉只靠这俩连接杆,有点不稳当,还是按最初设计加上不锈钢三角架

前支撑条用这根,只有木纹的也将就了

先钉上防潮脚钉

支撑起来就是这样

感觉头重脚轻有点不稳,再修改设计
准备在下面加一块板,以后放点书什么的就能更稳了

底板上得打方孔穿那个支撑杆,坛友教的,先在四周打孔再切割
PS:其实这里该重新修改一下设计,因为打这个孔太麻烦了

一阵抖摆之后,终于打出孔了
可惜孔边缘有破损,而且过程没注意导致板材表面磨花了

再用小电磨+铣刀,把边缘修整好

木条穿过,还好缝隙不算大

底板也用三合一

顶板固定支撑杆也是三合一

先组装起来

底部还是用角码支撑、加固

初步完成的样子

最后用白色硅酮胶美缝,看起啦颜值提高不少啦

这次化身木工的成果自我感觉还行,至少比之前那个厨房吊柜要漂亮,当然结构简单是一方面原因,关键应该在开板
板材已经不多了,后续再做一个小凳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网友A:
颗粒板,缺点是受潮后容易膨胀开裂,支腿的锯口滴几滴502封一下会好的多。

网友B:
三合一搞好就不是新手!都挺精致!就是方孔最好用扁凿,最后有面板压住的方孔象开关、插座之类的用万用宝

网友:
可以买成品的自粘封边条封边。这个边几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边几很不错

网友:
这水平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手艺不错,真是多面手!

网友:
越来越熟练了

网友:
刨花板废工具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板,缺点是受潮后容易膨胀开裂,支腿的锯口滴几滴502封一下会好的多。 ...

偶用的白色硅酮胶,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回头家里装修请元首给操刀,肥水不留外人田

网友:
元首沉溺于木工,不爱江山爱鲁班了

网友:
怎么不上实木呢,怕蛀虫?

网友:
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元首设计得不错哟,图也画的很好!堪称灵魂画手!

网友:
用多层夹板贴木皮也许比较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合一搞好就不是新手!都挺精致!就是方孔最好用扁凿,最后有面板压住的方孔象开关、插座之类的用万用宝 ...

三合一的连接杆孔容易钻歪(手持钻孔),这是偶目前最大的问题

扁凿就没有了,也只能将就折腾下

网友:
木工有考级吗?向专业化迈进!

网友:
不错啊,你这是在家具厂混的吧,板子封边不错,边修的挺圆滑的,孔也打得很标准,没有毛边,用六面钻搞这种小板件最方便了,还可以开孔,就是要把开孔的内R修成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