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流钳一般都是霍尔吗?交流也是通过霍尔测量的吗?

楼主(2023-08-18):
我之前还以为只有直流才是通过霍尔,普通交流通过互感器测量的。

网友:
你理解的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
直流霍尔, 交流互感器,直流霍尔成本高,所以大部分钳表都没有直流档

网友A:
没有直流档的钳表要他有何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流档的钳表要他有何用啊?

当然是量交流啊

网友:
你这个解释说的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来回测量磁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流档的钳表要他有何用啊?

有直流的钳表才几年?
上古时期的钳表,还不都是交流?
也没有听说没有用!不信,你问问特斯拉。
爱迪生可能和你想法一样。
你果然有伟人的潜质

网友:
3楼说的在理。

网友B:
直流钳用过两种

ut210e 和 cm2100b ,测直流清零,前者每按一次zero按键,都是清到零,后者,则像REL按键,按一次消底数,再按一次恢复底数。

不知道两者测直流原理有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钳用过两种

ut210e 和 cm2100b ,测直流清零,前者每按一次zero按键,都是清到零,后者,则像REL按键 ...

想买个cm2100b,看中蓝牙连接功能,现在价格314,值吗?

网友:
我刚拆了一个华谊MS2108A钳形表,就是两个霍尔元件

网友(2023-10-11):
我来说说我知道的。
钳表分交流钳表和交直流钳表两类。交流钳表一般传感器件是罗氏线圈,只能测交流。交直流钳表则是铁心加霍尔,或者现在又TMR器件等等,无论交流还是直流的测量都是霍尔器件。当然霍尔器件加铁心,比起一个简单的罗氏线圈来说成本要高的。

网友:
五楼回答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