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爱音箱mini换外接功放问题,待机时有滋啦滋啦的声音

楼主(2023-08-18):
从网上看的教程,换了个外接功放,不过在待机的时候喇叭有滋啦滋啦的声音,问下有改过的吗?怎么可以解决

网友A:
弄个门限,低于阈值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门限,低于阈值不打开

太高端 不会啊

网友(2024-05-11):
还弄吗,,,,,我会,,,,,,,

网友:
是什么功放芯片方案?PAM8403?是不是外接USB供电?然后USB插电脑主机USB口的?
如果是的话,那就是USB供电和音频输入共地了,这会造成底噪声,单独找了闲置的USB充电头供电秒解决,而且音质还有提升。

网友:
小爱音箱和功放都独立供电,一般不会有待机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