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禾高科v8点脉冲充电器充满自停疑问

楼主(2023-08-18):
电动三轮车是60v 52a 铅酸电池,才在多多上花了150元 购入江禾充电器。卖家 说,支持 充满断电自停。今天用钳表测量了一下。在充满电亮绿灯后,2小时。测的,交流电流输入是 0.07a, 15瓦功率。这是不是还在充电啊。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如果内部图片跟官方这个页面上是一样的,那没看出来哪里能实现充满自停,就这内部图感觉150的价格有点贵了:
http://www.jiang-he.com/en_news.asp?pid=42

网友:
找到了坛友的拆机图,150个人认为不值这个价,能退的话建议赶紧退掉,重新买个西普尔或者特能的也不比这个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238

网友:
跟我那个十来块买的换壳板差不多

网友:
150的溢价是不是有点儿高啊

网友:
能退的话建议赶紧退掉,重新买个西普尔或者特能的也不比这个差

网友:
这价格有些高。

楼主:
我联系了,卖家,卖家说,放心用,充不鼓电池。我也寻思 ,亮绿灯 后,充电器就 这 0.1a 输入电流。也不至于充鼓电池。

网友:
充满电自停的功能现在一般的正品充电器都有,也就二三十的,一般是PCB板上多了一个8脚单片机

充满自停功能

1,正常的充电流程,恒流14.4V充满后进入13.8V恒压充电,当充电电流小于300ma,充电结束,充满灯亮

2,带充满自停的充电器,会在充满灯亮后进入计时,到达计时单片机第二计时器设定后完全关断充电器

3,带充满自停的充电器,会在插电同时开启单片机内部第一计时器,这个计时器就是不管第一的正常充电流程是否正常运行,

     也就是不管充满灯是否亮起,到达设定时间后就会关闭充电器,这个功能的作用是防止充鼓蓄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联系了,卖家,卖家说,放心用,充不鼓电池。我也寻思 ,亮绿灯 后,充电器就 这 0.1a 输入电流。也不至 ...

关键是有时候电瓶缺水后就不亮绿灯了,那时候,充满自停的功能才会是关键作用,不然就是充鼓电瓶,如果内部图,如坛友的一样,我没看到单片机,也没看到脉冲电路怎么实现,连个防干扰功能都消减的厂家,卖150真亏心,这种充电器最多值二十

网友:
一般商家美其名曰“自动进入浮充状态”……好心的商家会提醒你充满电及时取下电池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这充电器最少挣你一半的钱

楼主:
今天看了看江禾v8充电器价格 卖到 161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看江禾v8充电器价格 卖到 161元了

淘宝卖122,淘金币还能抵扣3.66,还能领5块钱的券。。。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76082158509

网友:
这个充电器的功能都是吹的,什么脉冲之类的都是假的,150真的不值这个价,不要当冤大头。。。

网友:
150元简直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