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用了10年的米其林4388ML充气泵

楼主(2023-08-18):
论坛里有人发便宜的泵,我发来对比下。
出气管接头部分的缸体带散热片中缸全密封齿轮箱半塑料半金属的活塞和齿轮。之前同事的管子断了,帮换管,顺便把我这个拆了保养缸套

网友:
汽车车胎打气的吗?没想到里面这么简单。

楼主:
之前在拆车场打完全没气的195 55 R14轮胎每条打到2.5需休息20分钟,这是我的小米1s完全不可能做得到的地方

网友:
这个活塞结构很有意思,半金属 半塑料。
缸筒金属的,活塞塑料的。

网友:
塑料活塞和橡胶密封垫!

网友:
发现塑料齿轮、活塞和连杆。

网友:
全塑的结构,只能应急用几次

网友:
这玩意能用10年也算相当不错了...

网友:
只要不长时间使用导致过热,应该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塑料不耐用吧

网友:
内部空间这么充裕
塑料很耐用啊

网友:
感觉很多气泵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电机差不多,就是吸气与阻断回气的那个构件有功效,这个构件结实耐操就能使加气时间缩短,这个构件有漏气就只能慢慢加,而且不定能加到理想气压

网友:
这种的小充气泵都差不多结构吧。包括空气悬挂的气泵也是差不多的。可以淘一个拆车的空气悬挂泵改充气泵。

网友:
跟我拆过的内部结构一样,外形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可能用10年吧,10年最多也就用不到50次。

网友:
输出口带散热似乎没见过,说明用心设计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原理都大同小异。谁会频繁用这个给轮胎补气呢,应个急是没问题的,我也有个打气泵,十几年了,不过估计也就用过不超过二十次吧

网友:
这个算是良心产品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