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助:这款随身wifi如何破解?

楼主(2023-08-18):
某平台买的,做工不错,应该是展讯的方案,内置了一张卡,取下卡插电亮红灯, 插入卡亮绿灯,手机搜不到wifi,联系客服说要先充值才行。

网友A:
破解就不需要充值??

网友:
没电话卡就不能上网了,破解他有啥用?

网友:
什么牌子的?我昨天买了个影腾SC01,昨晚激活,测了下,速度最大4.5M,WIFI4的,昨晚到现在已经用了1.5G了,感觉用得好快,找个时间也拆开研究下,

网友:
应该是有远程锁的,感觉还是中兴方案好,功能虽然不如骁龙的,但是速度没差,可以换卡。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破解是指什么?换卡?免费WIFI

网友:
抓紧搞,出教程

网友:
这是想用硬件呢还是想用卡呢?想用卡的话肯定要充值的,想用硬件的话换一张自己的卡呢?

网友:
最近这类卡电商平台都只要几块钱包邮,当然也就拉人气,肯定是要充值的。

网友B:
破解指的是能插入自备的手机卡使用,而不是给指定商家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就不需要充值??

破解了可以用自己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指的是能插入自备的手机卡使用,而不是给指定商家充值。。。

对,而且商家充值都是坑,充100g,可能实际连10g都没有。

网友C:
还是要看SIM卡的,不是随便就可以破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看SIM卡的,不是随便就可以破解的。。。。

和卡没任何关系,需要重刷固件,这种都是商家定制固件,需要找到对应版本的通用固件刷入即可。

网友:
这屏蔽壳打不开  也看不出是啥方案呀 如果是高通方案应该有戏 如果是中兴可能没第三方系统刷 之前跟风上车了一个 高通方案  刷完吃灰了

网友D:
我得也是  管理页面切卡需要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得也是  管理页面切卡需要密码

你就算会切卡没用  云控去不掉

网友:
我买的联通随享WiFi,目前也是找不到破解方法,想用自己的流量卡插在随享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