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灯改装供电线拆解300W

楼主(2023-08-18):
出了点商品纠纷,然后拆掉了感觉这套电路做的很一般呀,有没有大佬

网友:
还行吧,值个零头

网友:
达到安全标准能用就行

网友:
这很难评价

网友A:
最近正在研究车灯改透镜,你发的图片上这个线组盒普遍反映3个来月就鼓包

网友B:
300W应该到不了吧,那样的话电瓶应该受不了吧,估计有虚标

网友:
300w 是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W应该到不了吧,那样的话电瓶应该受不了吧,估计有虚标

不过我的车灯负载也就150W无所谓了,就是买的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研究车灯改透镜,你发的图片上这个线组盒普遍反映3个来月就鼓包

鼓包?是封胶涨大了?

网友C:
这是智能灯组吗?我以前用的都是继电器啊  现在都是mos控制了

网友:
h4灯组改远近一体透镜,主要是解决切远光后灯珠不亮的问题。以前都是用继电器的线组

网友:
H4改LED确实比较麻烦,我当时在远近光线路上分别并联了个卤素小灯泡就能正常切换,这段时间有个远光又不亮了,可能有个小灯泡挂了,不知道原理,有高手解释下吗我是在换时偶然发现的,换2个LED就本能切换远近光,换一个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智能灯组吗?我以前用的都是继电器啊  现在都是mos控制了

对的,这是固态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