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滨江SZBJ BM3548多功能数字绝缘表

楼主(2023-08-18):
因为设备维修的需要,想买一个摇表。但是又苦于摇表功能单一,就网上搜索有没有多功能表。结果真找到了。。。MF47稍大一些的体积,功能丰富。价格不到170元。。

外包装

内包装

表的外壳设计有意思,可以收纳表笔。并且拆开的前盖可以扣到后面摞起来。。

开机

电池盒

6节5号电池

拆开后的主机主板

HEF4052BT 多路复用器

一颗三极管被当成了2级管使用.......

SG3524 脉冲发生芯片,用于驱动开关管产生高压电。

20N03HL mos管

高频变压器

一个小拨动开关,可能是用于进入调试模式或者恢复出厂设置用。
由于不用担心电源供应,使用了音量大的电磁蜂鸣器。

液晶屏和拨动开关

按键和屏幕保护罩

主控IC 和 屏幕背光板

主控型号是  FS98024-GEF   感觉这个芯片是单片机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
表功能挺 多,用着方 便

网友:
集成度很高,摇表不用摇了,方便!

网友:
我有两块滨江万用表

网友:
只要输出高电压测绝缘就ok,液晶屏用导电胶条优于斑马纸,做工就斑斑了。

网友A:
这其实就等于是一个万用表加上一个高压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其实就等于是一个万用表加上一个高压表了吧

对,万用表+绝缘表。

网友:
6节电池,可以改锂电池。。。。

网友:
内部PCB设计还行,用料也不错,就是外观不喜欢,设计太落后了,一眼看去,感觉是八十年代产品

网友:
嗯,老830的赶脚

设计落伍了

网友:
不错,万用表+绝缘表,没有牛屎

滨江有个绝缘表价格是你这个的一半

网友:
只要好用的工具就是好工具,没必要为了那一点点的提升购买价格高好几倍的进口工具。

网友:
做工不错,不知价格怎么样?

网友:
也有一个数字绝缘表,高压输出测稳压二极管不错。

网友:
板22年制的还蛮新的

网友:
看做工,值这个价

网友:
多功能摇表

网友:
5楼值得借鉴

网友:
有摇表的酸爽功能吗?

网友:
看着还行,就是设计古怪,测试孔在正面上方很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