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可调电源显示数值大范围乱跳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08-18):
好早之前买的一个兆信的精密可调电源,型号是JPS-3005D。说实话看外观和指标挺好,但是内部做工和用料挺差的。。。

之前除了因为散热片小,稍微功率大点就风扇不停的转外,用的一直还可以。

直到某一天开始,电压显示不停地跳啊跳,波动范围很大,大概有几V(不是正常的那种示数末尾那个数字轻微变动)。开始是刚开机正常,过一会偶尔跳动一会,后来过了段时间越来越频繁,开机一小会就开始跳动,然后就一直跳动。超烦。看下面视频就知道了。跳动的范围很大,视频是电压设置到6V的时候的情况。

这得修。。。这个电源和普通可调区别是电压电流显示的位数多,普通电源一般用的是7107这种3-1/2位的芯片显示。这个电源的电压和电流分别各用了一片ICL7129这个4-1/2的芯片。这个芯片和电源稳定性很好,电源正常的时候电压只有最后一位有+/-1的示数跳动。

这种故障最常见的是调电压的电位器接触不好,导致输出电压不停的变。

但是首先测量了电源输出端实际电压,很稳定,一点都不跳。从而确定了是电压测量显示电路的问题,不是调电压的电位器或者其他导致的输出电压跳动导致的示数变化。

于是又测量了ICL7129芯片的电压测量输入端,依然很稳定,输入电压没有跳动。

然后测量ICL7129的电压基准芯片,用的是LM385,输出1.2V的,测了之后,也很稳定。。。

到这一步就很疑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买了一个新的7129芯片换上,居然正常了。

到这里,以为是找到原因了,结果过了不到一周,又开始跳了。。。

拆机,把电流显示的7129换过来,还是跳。电压的7129换到电流显示上,电流显示很稳定,不变。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上次换芯片好了只是巧合。

电源实际输出电压很稳,7129芯片输入端和基准电压端都很稳定。。。然后就实在想不出是哪的问题了。

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只能把几个重要元件更换掉:基准电压芯片LM385,积分电容,基准电压的可调电阻,输入端的电阻。。。结果还是不行。。。

考虑到有些时候刚开机能稳定几十秒或者1-2分钟,是不是某些元件热稳定性差,但想想这种电路电流都很微小,不怎么可能是热稳定性的问题。但是试试看吧,于是烙铁烫元件,酒精给元件降温,热像仪看。。。试过之后都无效。

怀疑虚焊,分立元件的每个焊点都无异常,多次拨动按压各元件,也没恢复正常。另外每次开机能稳定很短的一会,再跳,显示电路又没大电流,虚焊可能性也比较小。

于是没办法了,装起来继续用,只不过是调电压得靠万用表,心好塞。。。

就这样用了大概多半年,前几天因为想改散热片,就拆开了。

后来突然想到,试着测量7129芯片每个引脚的电压,看是不是稳定。测到40引脚的时候,发现电压波动很大,而且波动的频率和显示屏数字跳动的频率很一致。

看芯片数据手册,这个引脚是连100kHz晶振的。

这个数值的晶振很少见,把电流表的换过来试试,一下电压显示就稳定了。电压显示的晶振换到电流显示芯片那,我去,本来0.000的电流,开始在0-40mA左右的范围不停的跳动。

原来是这个晶振的原因。

淘宝买了新的晶振,换上去,整个世界终于清静了。。。。

一直没遇到过这个原因,对于数字万用表,晶振坏了不起振是没显示了。如果是晶振性能不良频率偏差大,由于7129或者7106这种芯片不存在和其他芯片通信问题,也不会有啥明显影响(7129芯片的晶振可以用100kHz-360kHz的都可以)。一般为了减少交流电的干扰,50Hz的选100kHz的晶振,60Hz的选120kHz的晶振。

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个晶振是哪个参数异常导致的这个显示数字不停的跳的问题。。。

网友A:
看完了,以为是电位器问题
原来是晶振
这玩意好像很少会坏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用晶振为了稳定和精度,结果成了故障之源。用7129的万用表一般是阻容振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以为是电位器问题
原来是晶振
这玩意好像很少会坏

电位器坏的是输出的实际电压也会跳。这个玩意的输出电压很稳定。

网友:
晶振振坏了

网友:
你换了基准电压芯片LM385,积分电容,基准电压的可调电阻,输出端的电阻,修复的代价有点大啊。

网友:
这个晶振的主要作用是决定芯片内部的工作频率,国内一般都是50Hz的整倍数,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工频干扰,如果晶振的的频率偏移太大,就会让防干扰功能失去功能,然后就会被工频干扰,造成数值不稳

网友:
这些DC电源用一段后都会出现跳动,有时转动调节旋钮,数值跳动的很大,可能在调用恒流模式(输出短路调节恒定电流)情况下的电压过大造成内部损伤,我的双路输出一路的旋钮彻底扭断了,另外一边也是跳动大,关到最小竟然也是跳来跳去,好久没使用了过了

网友:
晶振坏了,历时大半年终于找的故障原因了。

网友:
9楼说的是,代价

网友:
数字表头会使心脏随数字一块跳。

网友:
晶振接触不良!

网友:
辛亏变化不是很大,要不然......

网友:
很少坏晶振吧,一般容易摔坏

网友:
柳暗花明,感谢分享,我遇上过电视机晶振问题烧行管,也是代换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用的是7107,跳闪,换了芯片,积分网络还没好。怀疑板子漏电。

网友:
遇到过洗衣机控制板晶振坏,无显示

网友:
晶振坏引起乱跳,的确少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