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驱动的led灯板

楼主(2023-08-18):
捡到几个led灯泡,拆开看看。

两个灯板,一个2并16串的,一个1并20串的。

用了一颗带整流的恒流芯片,老眼昏花看不清型号。

这个也设计了电源快接端子,但没装,直接焊接了。

灯杯,带铝散热罩,虽然接触面积比较少。

电源快接端子,直接插上就上,拔不下来的,只能剪断,从另一侧拔下。

楼主:
用手机微距拍照终于看清了,是SDH7711ARH

网友:
现在都是这种结构,我觉得不耐用,太热了

网友:
这个还算是有些元件,现在很多这种小功率的灯板精简到只有一个全桥。

网友:
还不错,还有这么大个的电感和电容

网友:
方案还凑活吧

网友A:
应该是线性的

网友:
这样的基本上都是焖烧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性的

这种是开关式恒流的

网友(2024-12-08):
不错,关键看耐久

网友B(2025-02-06):
快捷端子有卡口倒刺一样

网友:
遇到过一个免驱的LED板子,上面有些芯片下面没线路的

网友:
用料过于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捷端子有卡口倒刺一样

如何拆啊

网友(2025-03-08):
居然有电感没有二极管?

网友:
现在缩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