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古老的u盘还有量产工具吗

楼主(2023-08-18):
牛屎芯片,都是扩容的,想重新量产下,有谁知道大概是什么主控吗

网友:
这颗牛屎应该是读卡器吧???

网友:
需要通过软件测试出方案才知道怎么搞,这样看是看不出来什么内容的

网友A:
软件能识别主控型号再说,牛屎谁也看不出来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能识别主控型号再说,牛屎谁也看不出来型号的

软件识别不出来

网友B:
哪里搞来这么多?肯定有量产工具,先测一下主控型号对着找

网友:
这种牛屎芯片u盘小巧便携,用得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
都是2.0的,容量估计也不大,没什么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搞来这么多?肯定有量产工具,先测一下主控型号对着找

就是不知道主控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主控型号啊

看看vid和pid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解说,了解些内容了。

网友:
我也有几个类似的,用软件看是:
BW 建荣 主控  BW Sorting Tool AX2xx主控,不过没有找到量产工具,网上的试了不少,都失败

网友:
哈,这些东西拯救完也是垃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