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可信燃气报警器不通电AEC2363a2

楼主(2023-08-18):
用了很多年,今天突然报警。
打开柜子看到是黄色故障灯一直闪。
断电再开还是一样,拆开后看里面不是很脏,随便刷了一下。
再装回去就不通电了。灯都不亮。
因为实在不懂,拆了之后查半天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请教各位应该去查哪里?最有可能是哪里坏?给个指引,谢谢!

检测口都发黄了。

一个小继电器,接到管子上一个阀门上。有紧急情况切断阀门供气。

测试到C9电容这里的线路是短路状态

C9电容短路,左边的电容都是测量短路,拆下来又没问题。 R14电阻是 1R0  拆掉它后,C9电容就不短路了。

7B755  8SD03F396  PHL 604Y

VIPer22A F19532

T1变压器前面都还有300V电,后面C27电容这里就没有电了。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
开关电源没正常工作吗

网友:
传感器已经挂了

网友:
这种传感器都有使用寿命的,用久了就没用了

网友:
用三年了,该换了

网友:
测量点有两个12V,5V,具体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开关电源供电的,还是线性变压器的耐用。

网友:
电源坏的几率大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黄色故障灯一直闪,可以检测78L05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看着是一个分立电解电容和一个贴片电容并联。
刷了一下,通电灯都不亮,可以检测一下开关电源部分是否有虚焊的,不行可以外接一个12V电源看看是否通电灯亮。
这种开关电源供电的带电磁阀的燃气报警器,220V进来经过开关电源部分输出12V,一路给电磁阀供电,一路经过78L05降压后给控制电路供电。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  把能看见的电容都换了   传感器也换了马上就好。跟你型号都一模一样。

网友:
燃气公司让买的吗

网友:
换个新的快捷方便

网友:
很多老玩意儿就是这样,不拆开清洁还能继续用,一拆开就容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