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18650电池组 内阻多少可以重组

楼主(2023-08-18):
拆个旧的 60v20A(16串8并) 128颗18650
总共就剩 52颗有电压 36颗0V(捅安全阀后都是2.8几的电压),其他剩下的锈蚀没用

52颗想来组个电池组, YR1035+内阻仪 测
32.2一35.3毫欧(32颗)
35.8一38.5毫欧(12粒)
39.6一43.5毫欧(4颗)
48一50毫欧(4颗)
能组个13串4并的48v?

网友:
动力电池的话,这么高的内阻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淘汰的就别琢磨了,安全第一

网友:
改13串3并吧,5毫欧内还行

网友:
容量型差不多这个内阻 动力型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这么高的内阻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
这个内阻4并不够

网友:
可以放充电宝里面使用。

网友:
内阻有点大啊。。

网友:
2.8V还算可以,但安全阀就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