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漏保互感器,大家都来看看,还有小问题

楼主(2023-08-18):
这次拆了一个漏保用互感器,挺有意思,第一次见到内部线圈。
有个小问题,两个引出的导线,被几圈铜线绕(固定)在磁芯上,这几圈固定用的铜线是单独悬空的?还是从属于次级N2中的一部分?生产这种电流互感器的大致流程或工艺顺序是?
@hellozwt

网友:
感觉应该是跟线圈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

网友:
想复杂了。纯粹是因为出线较粗,需要捆绑一下,所以就在绕线快结束前,把出线放上去,最后缠绕几圈固定住

网友A:
这些铜线属于次级N2的一部份,确实是同时起到固定电子线的作用

网友:
当然是用N2的尾端几圈来绑扎固定引出线头,最后是N2的首/尾分别与引出线焊上~楼主继续拆出来铁芯,就看清楚线圈与引线连接情况了~就便见识一下铁芯的真面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铜线属于次级N2的一部份,确实是同时起到固定电子线的作用

电子线缠绕好后,漆包线首尾和电子线是要人工焊接的吗?漆包线好细啊,用什么工具操作?这么细的线,不好操作啊。

网友:
看起来是一起的吧。如果单是固定引出线也可以用其它材质的细线,没必要用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线缠绕好后,漆包线首尾和电子线是要人工焊接的吗?漆包线好细啊,用什么工具操作?这么细的线,不好 ...

要人工焊锡的,就是普通的浸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