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咱也来跟风搞一个测内组的小东东。贫民窟的神器

楼主(2023-08-18):
这几天玩电动车。电池换来换去,有一个可能不行了。换掉,偶然逛某宝,发现这个小东东挺便宜的。至少是成品的。1/10吧,觉得性价比挺高的,跟风撸了一个。没想到还挺管用。后来一看销量还挺大的。贫民窟的神器

网友A:
搜索什么关键词,能测试汽车的铅酸电瓶吗?

网友:
关键词是什么?我有个72V的电动车,想搞个来测铅酸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索什么关键词,能测试汽车的铅酸电瓶吗?

直接搜“内阻仪”就行

网友:
锂电池内阻仪!为啥要把表壳去掉?

网友B:
意思是这东西可以挑出来不好的电池,那还是有点用

网友C:
不接上测试一下

网友D:
看到电容引脚还没剪。

网友:
测内阻,看成内测组了

网友E:
这个能测电动车铅酸电池?为什么搜到的都是测锂电的?搜不到你这款啊!

网友:
去看看,就想找一个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电容引脚还没剪。

便宜嘛

就是这种潦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什么关键词,能测试汽车的铅酸电瓶吗?

我测的就是铅酸,应该都可以,内阻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3X¥

这一看你是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接上测试一下

试了,用一个发热的电池内阻一百多,换了一个内阻13的花了20元,哈哈,老板说这个旧的比新的内阻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这东西可以挑出来不好的电池,那还是有点用

以前一直想弄个,自己玩玩,价格太高,才发现有这么个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能测电动车铅酸电池?为什么搜到的都是测锂电的?搜不到你这款啊!

这个应该是通用的,铅酸,锂电,什么的

网友:
不错最好装个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