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组装反渗透直饮水净水器

楼主(2023-08-18):
买的都是最便宜最通用的配件,瓶子我用对丝连接,做成一体化了。然后就是买水泵,电磁阀高低压开关这些东西了。滤芯也买了。他奶奶的。,光图片上这些东西就6公斤了,都是空瓶子的。我估计要是装满水再装上滤芯。全部组装好,估计有四五十斤。挂板上面每个瓶子暂时只装了两个螺丝。后期还要调试的,如果有问题还得拆。可能有人疑惑,为什么前置搞4个瓶子,这里我解释一下,我是个人认为,反渗透膜之前一定要有一个PP棉滤芯,这样防止前面的滤芯掉渣掉粉 导致反渗透膜过早损坏,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很不健康,监管部门没什么作用。,买到劣质产品的概率很大的。

网友A:
个人感觉前面2级(5微米PP棉+烧结碳)后面1级(600G反渗透RO膜),就可以出水了,当然是烧水喝的
如果是直饮水后面再加个椰壳T33改善口感

网友:
等着更新看成品

网友:
我也想组装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B:
反渗透是要有废水的,你这没办法工作很久的!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直饮全靠RO,前后都是搭配R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直饮全靠RO,前后都是搭配RO的

只能说核心过滤元件是 反渗透膜去,这个最贵 也最费事儿,还要给他额外买一个水泵。但是单独使用反渗透膜是不行的。所以才有必要搞前面几个。过滤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渗透是要有废水的,你这没办法工作很久的!

为什么说没办法工作很久呢?第1次买DIY净水器,不太懂。都是看着网上的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前面2级(5微米PP棉+烧结碳)后面1级(600G反渗透RO膜),就可以出水了,当然是烧水喝的
如果是直 ...

后置是给有桶机用的,无桶机可以不要后置,直接喝,其实直接喝的问题是管道卫生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渗透是要有废水的,你这没办法工作很久的!

反复看了几遍,人家也没说不要废水啊

反渗透膜壳是上面横的那个,出水两个口,总不能人家给堵了吧

网友:
人才,建议了解清楚结构的特点,痛点

网友:
DIY的,不能保证每个零件都是食品级无毒的,或者分装过程中遭到污染,清洗再组装也是比较麻烦。
例如有个著名例子就是用了工业级胶圈,结果水中重金属超标
没有废水的是超滤,和PP棉活性炭和离子交换树脂或FOF滤芯组合,最后接抑菌滤芯,也能达到饮用水级别。

网友:
由于塑料微粒的原因
对净水器有很大的疑虑

网友D:
不管是304外壳的过滤器,还是塑壳的过滤器,其密封件都是有机物,甚至不是硅胶的。塑料微粒,人体不消化,其实作为食物的植物里有些有机物是人体不能吸收的。大可不必为塑料微粒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304外壳的过滤器,还是塑壳的过滤器,其密封件都是有机物,甚至不是硅胶的。塑料微粒,人体不消化, ...

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现状还不至于到担心塑料微粒的级别。。。。。有毒害食品和水源的危害,跟塑料微粒的危害级别不在一个层次。

网友:
大神都是在民间

网友:
最后一共多少钱,算起来也不便宜了

网友:
这都能自己做,高手

网友:
反渗透还得加个泵和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304外壳的过滤器,还是塑壳的过滤器,其密封件都是有机物,甚至不是硅胶的。塑料微粒,人体不消化, ...

入户水管好多就是塑料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