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中国移动机顶盒魔百盒cm201-1

楼主(2023-08-18):
闲来无事收的,先来个全家福

背面,YS版本,据说不太好刷,但按照教程还是没问题的

主板正面,有双频WiFi,1+8配置,散热片粘的太紧了,拆不下来,据说是S905L芯片,性能是弱于s906l3的
刷机短接点比较有特色,在AV口的里面

背面

网友:
这玩意现在集成化太高了啊

网友:
能装Debian系统吗

网友:
有一个cm201-2的,还在正常使用。

网友A:
我有二个

楼主能打开无线吗?

用有线其它房间不能用,但好处是不占用自己的带宽网速/

网友B:
我有一个移动咪咕100的机顶盒,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无法刷机,芯片是S9083,板子上面也有WiFi模块,但是就是无法连接,下载的S9083耍假软件,按照提示,短接9083那1、2脚,根本就不起作用。但是始终可以显示中国移动的机顶盒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和在用的相似

网友:
是免费送的吗?

网友:
移动的机顶盒还是挺好的

网友:
同款使用中,性能和反映速度还不错,看IPTV正好

网友:
性能比树莓派好,固件制作的的不多,如果Armbian或OpenWRT固件,那可玩性就高多了。

网友C:
移动的盒子是不是不能看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二个

楼主能打开无线吗?

刷机可以打开无线,我记得这个还是双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移动咪咕100的机顶盒,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无法刷机,芯片是S9083,板子上面也有WiFi模块,但是就 ...

那就是短接错了,没进入强刷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的盒子是不是不能看直播?

刷机可以看

网友:
这板子的颜色好绿灯哦

网友:
1G的内存小了点,早期产品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