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已经使用12年MACBOOK PRO1286系统升级历险记

楼主(2023-08-18):
   A1286的这台苹果笔记本是2011年购买的,当时苹果出产的有13寸和15寸的两种屏幕的笔记本,由于win系统使用中经常出现病毒和弹窗让人感觉有些厌烦,还有苹果笔记本的系统从来没有使用过,朋友推荐说几乎没有病毒的干扰,当然装b的心理也是占有了很大的成分,心头一热就买了!机器自带的系统还是苹果的10.7.4的系统,一路走来苹果系统的升级还是相当的给力的,今天系统已经稳定的升级到了10.13.6的系统了。今天想做的就是将机器的系统升级到10.15.7的系统!

机器买来的时候500g的机械硬盘,早已在我这个躁动的心,驱使下先更换为120G的固态硬盘,外接500G的机械硬盘使用,最后再更换为三星860evo500g固态硬盘了,这块硬盘的读写速度也是当时的网红产品了,为了我那逝去的青春,在这里点个赞!

当年更换硬盘的过程:

使用的工具,台湾宝工,我喜欢的品牌,没有之一!主要是价格相对于国际品牌便宜!

超级过程,螺丝摆放好!不会多一个,更不能少一颗!

拆开机器,灰尘满满,顺便清扫一下!

安装好的固态硬盘。首先是拆除机器中的电池插线,然后就是拆除硬盘!一定拆除电池!!!这次更换1T的硬盘也是这样的!
更换前先使用时间机器,做好数据备份!

上次重新安装系统应该是35年前的事情了,硬盘的空间现在已经捉襟见肘了,在这个固态白菜价格的时候,更换升级一块1t的固态硬盘,应该是时候了!
  网购了硬盘以后,百度一下大佬们的升级教程,免的闹一个为了升级而翻车老婆笑话的把柄。于是就看到了大佬可以破解苹果的链接而将这个老机器升级到10.15.7的系统。这个机器的官方支持最高版本就是10.13.6的系统,很多软件目前已经不能使用了!由于苹果系统的限制,老版本的系统很难安装新版本的软件,还有从10.13.6的系统升级到10.15.7的系统,苹果系统的图标和性能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升级到新版本以后可以安装win10的系统,毕竟win7的系统有很多软件也慢慢的不支持了,特别是浏览器对于win7很不友好!总之,升级的目的就是求新求稳!
   这里我主要是参考了网上大佬的教程,具体链接如下:, 破解升级链接
在安装更新硬盘前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备份自己的文件。在苹果系统下面使用一块旧的大容量的硬盘,固态硬盘最好,机械硬盘虽然也是可以的,就是备份的时间长点。万一需要恢复的话,时间就更长了,我就是用了一块机械硬盘,浪费了我不少时间。没有体验过那种,漫长的等待的人,是很难有直接的体会的!不说也罢,都是时间煎熬下,流出来的眼泪!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苹果开机的时候就需要选择无限网络,一定要测试自己的无线网络很好用,最好能在其他电脑上打开路由器的后台界面,看看网络的连接情况。我就是在这里差点翻车的。

由于安装系统的时候,苹果需要和服务器连接验证机器的型号和下发数据,导致出现了服务器无法连接的故障,在这里差点就翻车了。如果按照网络上更改同步时间,输入法还是不能解决的话,你赶紧去检查一下你的路由器,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同样的网络,我的手机连接就可以正常使用。最后是重置了路由器后,连接网络正常才安装成功的。

查看系统的版本!

按照教程,下载新版本的系统,安装破解补丁。

然后直接安装好10.15.7的系统。

      然后就是启动转换助理,安装win10的系统。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苹果的系统机制和硬件的老旧限制,毕竟是2011年的机器了,那个时候还是xp流行的年代,win7才刚刚的出来,系统还在4.7g以内,所以安装系统只有使用光盘,只有使用光盘,只有使用光盘,重要的事情,我说三遍!
     目前win10的系统盘,只有ltsc版本的系统在4.7g以内,超过的话,就需要使用双层的刻录光盘和刻录机才能实现了。

使用一个空的U盘,用来下载安装WIN10系统的驱动程序。接下就请耐心等待 BootCamp 制作启动 U 盘,由于需要拷贝软件,以及在网下载 Mac 的相关驱动,时间花费比较长。

下载驱动完成以后,系统会出现分区界面

按照自己需要分区!

插入系统光盘,光驱正常的话们可以直接读出系统盘,开始自动安装重启!

     想使用u盘来安装的办法,目前我还是没有看到成功的案例。
        如果你想将机器的光驱更换为光驱硬盘盒,在机器中加装一块硬盘,安装双系统,那么加装的这块硬盘也只能用来存储数据,不能用来安装系统,同样这个目前也没有成功的案例!我说的是这台a1286的机器上面。
进入到苹果系统转换助理以后,首先需要下载win10系统的驱动,根据机器和网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下载好以后,系统检测需要将硬盘分区,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硬盘分区,完成分区后,将win10的安装光盘,放入机器中,机器会自动检测到系统的光盘,然后自动启动安装,重新启动以后,机器进入分区界面,选择上面分区好的硬盘空间,在这里不要再进行分区,系统安装好以后,在硬盘管理界面还可以将硬盘进行压缩分区的。
   安装系统的时候最好使用一个usb的鼠标,这样会方便很多。
安装好系统以后,直接打开刚刚下载的u盘内的bootcamp文件,直接安装win10的驱动软件,这里基本上不要再去使用驱动之家或者其他的软件进行驱动的更新和安装。

重新启动机器,看看安装好的两个系统是否正常,最后再更新两个系统。

到此这台12年前的老机器,终于又可以重见天日,大放光彩了!

   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真的耐用呀。

网友(2023-09-25):
挺详细的。就是那个英文软件下载不下来。明天再试试。

网友(2024-09-06):
显卡门屏蔽后 10.12.6,系统啥也干不了,要升级,最高升级到哪个

网友:
步骤很详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