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内胎都漏了

楼主(2023-08-18):
前两天前内胎瘪气了拆下来打上气没水里没见漏点,换了新胎;
今天早上后胎又挂了,在水里试了一下有一个地方冒泡,位置在气嘴同侧,不会是从外胎刺漏的,对比车圈上没找到刺针,咋回事啊?
同时也把先前那个在水里终于发现掰一下气嘴,它的底根与胶皮连接处冒泡,什么原因气嘴受力过分吗?

网友:
内胎的质量太差

网友:
看看钢圈气嘴的位置有没有快口。

网友:
看起来质量差,气嘴都生锈了

网友:
经常气压不足时骑行,导致气门嘴歪斜也会造成根部漏气。

网友A:
内圈漏有可能是钢丝顶上来了,吃过这样的亏

网友:
看起来质量差

网友:
建大或正新胎吗?太差品牌胎有砂眼

网友:
公路车的内胎漏气补不了的,因为这种内胎气压高,补好打够气压就一定漏气,只能换新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圈漏有可能是钢丝顶上来了,吃过这样的亏

车圈上每个条头都在很深的孔里,倒是垫在圈底的塑料片对应每个条空下凹一个小坑,特地拿内胎在圈上比对了一下,漏气孔正好在2个条孔之间,显然不是扎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