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下面出现条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18):
最底部一直有几条线,液晶应该没事

网友:
估计应该是场扫描电路出现了故障。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救不了,换电视,修比买贵

网友:
我家电视也是这样的线,看了几个维修视频,说竖的好修,横的不好修,所以换了个新的。

网友:
恭喜你,有换新机的理由了

网友:
逻辑板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2023-09-19):
总结三点:
1、能忍受就继续看
2、受不了就换新的
3、千万别修
我的发言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