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哪来的气

楼主(2023-08-18):
煤气罐阀门关的。换煤气罐操作时候,咱有气呼出来呢,难道是管里有残留气

网友A:
这到底说的是啥意思,完全没看懂...

网友B:
多少年没见过煤气罐了

话说,煤气罐着火,是先灭火,还是先关阀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年没见过煤气罐了

话说,煤气罐着火,是先灭火,还是先关阀门呢 ...

罐体降温,先关阀门。

网友:
两端的气阀都关闭了,没有残余气压的话,就是管路有泄漏了。

网友:
有压力自然会有残气,如果一直有的话那就是瓶头阀坏了

网友:
管子里残存的压力,管子是有弹力的。

网友:
咱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到底说的是啥意思,完全没看懂...

就是我在换煤气罐时候,总是有气呼出来。但是煤气罐是关了阀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年没见过煤气罐了

话说,煤气罐着火,是先灭火,还是先关阀门呢 ...

我这边四线老城区,没有天然气管道啊

楼主:
就是我在换煤气罐时候,时不时有气呼出来。但是煤气罐是关了阀门的

网友:
管子里的残余气体,或是阀门没关死,

网友:
应该是管子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在换煤气罐时候,时不时有气呼出来。但是煤气罐是关了阀门的

那么是关了罐上的角阀,在卸下连管时,角阀那里仍有气冒出吗?如此就是阀门失效了;还是取下的连管有气冒出?如此就是管内残存的气或液在释放,如果冒出的气很多,那就用来烧饭吧,气罐存入库房不必去灌气了。。

网友:
如果拆卸煤气罐这边有气出,说明煤气罐阀门有问题了。

网友:
管子软的,还有弹性,像气球是的,有点气正常,多了就是漏气

网友:
养成习惯先关煤气罐再关炉灶,就没有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是关了罐上的角阀,在卸下连管时,角阀那里仍有气冒出吗?如此就是阀门失效了;还是取下的连管有气冒 ...

上新煤气罐时候

网友:
下次换的时候,关了角阀,然后打一下炉子的火。再拧。就没有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是关了罐上的角阀,在卸下连管时,角阀那里仍有气冒出吗?如此就是阀门失效了;还是取下的连管有气冒 ...

我是上的时候,宁那个减压阀时候,有气呼出,但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管里的。但煤气罐是关好阀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