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LED手电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驱动芯片丝印CaebB

楼主(2023-08-18):
小LED手电坏了,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驱动芯片丝印CaebB, 另一个是tp4054丝印LTH7。有什么型号的LED驱动可以替换?

网友:
也许不是芯片坏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LED,发一张照片看看。

网友:
保留自带充电芯片,改成反向开关加7135x1三档驱动板。LED不亮,换封装差不多好灯珠。

网友:
看不出来,一个厂家一个电路板,元件也不一样

网友:
整个换了就是,这种不太好找代换原件

网友:
首先得确定下是灯珠坏还是驱动坏

网友:
这比电阻限流的驱动还简单,有点不可思议啊。。

去掉充电保护IC,如果说另一个是驱动IC,辅助电路就一个5R1。。。。  三挡循环没有电容保持,怎么循环。

是不是灯头里还有其他电路。。至少要电阻限流,否则一个怎么小的电阻是支持不住的。

我记得Cae0C有一款是裕芯

楼主:
今天购买了几只  裕芯YX8253C SOT23-6 电流:0.8A,100%亮—25%亮—暴闪—灭(轻触开关控制) ,  功能相同的芯片.
换上就可以了,  用放大镜看了下丝印是CaedB的.

这小手电包邮买的不到5米,  驱动芯片加上运费也快5米了,  也就是手痒, 东西坏了就想修修,  修不了才扔垃圾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购买了几只  裕芯YX8253C SOT23-6 电流:0.8A,100%亮—25%亮—暴闪—灭(轻触开关控制) ,  功能相同 ...

好像这个芯片也不贵吧,也就几角吧,我也换过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