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买的特尖笔,测下电阻

楼主(2023-08-18):
陪伴我多年的表笔线断了,本来想自己接上,但看到多多1块7包邮的特尖表笔,果断下单。

到手,突然想测一测电阻,然后就发上来给大伙看看。

老伙计,红色笔接头处断了,线不粗,

新伙伴

考官,TH2822E电桥采

下面是成绩考试结果
先出场的还是老伙计,只测了一条黑色线,80毫欧,还行

新伙计,分别测量了直流电阻和交流电阻,差比不大,120毫欧,略大。

然后又拿出了自己做的连接线测量一下,21毫欧,还行。

看很多小伙伴发自制表笔,不通大电流的话,感觉意义不大。

楼主:
不太会调图,大伙将就看。

网友:
特尖表笔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特尖笔好用,但纯铜的笔尖易弯。

网友:
不通大电流的话,感觉意义不大,这句话说到了点上

网友:
特尖笔好用,不通大电流!

网友:
PVC外皮的冬天偏硬,硅胶的又软又耐高温低温。如果是18awg的更好

网友:
便宜实用  不错  1.7啊

网友:
我换的是硅胶线。

网友:
要看是不是硅胶的线

网友:
这个好便宜,在隔壁论坛买过硅胶特尖表笔,好像是3付20元

网友:
深有体会,确实是特尖表笔好用

网友:
有设备可以测试电阻就是好啊

网友:
还是尖尖的笔好用

网友:
特尖表笔在遇到微小零件测量的时候确实有用。

网友:
这表笔也太便宜了!

网友:
特尖表好用,价格不贵。

网友:
拼多多上一块多的特尖表笔我也买了一副

网友:
你这个不可能是1元多的,1元多的是10A的。你这个要3元以上!

网友:
胜利正泰绿林的20AWG(0.5平方)表笔敢说20A!18awg的表笔少之又少。
家装电线至少2.5平方才敢说20A。
难道万用表表笔不是严重超频使用?